问个关于开关电源GND的问题

楼主(2025-07-07):
都说反激式是隔离式开关电源,初级和次级的GND是隔离的,那么如果次级之后有单片机想采集初级的电流,需要运放,那么这样是不是有问题了?GND平面不同?

网友A:
有种芯片叫隔离运放
纳芯微
采集隔离 电压 电流

好的谢谢大佬,第一次知道这玩意,不过有点超预算了,我现在用的是四通道的运放,因为要采一路电压一路电流还有一路高压的信号,要是上隔离运放,那就是三个。。。。

网友B:
用个 普冉MCU 采集,然后用光耦送数字结果给另外一边。成本几毛钱。

MCU板子上是有的,目前已经是共地处理了,因为是做的项目是无刷电机,三相电流也是要采的,只能共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