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DDL 3.3.0 里面IAP升级后中断不正常,怎样解决请教

楼主(2025-07-07):
HC32F460 DDL 3.3.0 里面IAP升级后中断不正常,怎样解决请教
               iap_boot 程序使用了SysTick_Init(1000U);
               iap_app 程序也使用了SysTick_Init(1000U);然而进入不了中断。
iap_boot 也关闭了systick,
//============================================
void SysTick_DeInit(void)
{
        SysTick->CTRL = 0UL;
        SysTick->LOAD = 0UL;
        SysTick->VAL = 0UL;
//        NVIC_DisableIRQ(SysTick_IRQn);
//  NVIC_ClearPendingIRQ(SysTick_IRQn);
}
还是进入不去中断

网友A:
仿真,看代码能不能正常跳转到APP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看代码能不能正常跳转到APP里去

IAP能进入,只是IAP里面也用了SYSTICK,估计systick中断注册注销不对,还是跑到了BOOT的里面的systick的中断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P能进入,只是IAP里面也用了SYSTICK,估计systick中断注册注销不对,还是跑到了BOOT的里面的systick的 ...

按照你这个说法,那就是你代码写错了,你APP的中断向量都没有做偏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