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放大几微伏的信号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2025-07-07):
自己感觉好难  谢谢大神

xch
找统计局

网友A:
多少频率的?

网友B:
建武对讲机接收灵敏度可以做到0.22微伏。三极管做到。好像德生的收音机也是

网友C:
找个失调小的,放大呗,不过这么小的电压信号,漂移要考虑,温度变化一点,漂移可能淹没你的信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失调小的,放大呗,不过这么小的电压信号,漂移要考虑,温度变化一点,漂移可能淹没你的信号了 ...

如果是输入的是直流信号,前级进行调制成中频信号,再进行交流放大级与级间隔直处理,最后交流检波成直流。或者相干放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输入的是直流信号,前级进行调制成中频信号,再进行交流放大级与级间隔直处理,最后交流检波成直流 ...

chopper stabilized op 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