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带载后输入电压被拉低

楼主(2025-07-07):
测试金升阳5V转5v电源隔离芯片,按照规格书使用下面电路测试。空载时,输入5.009V,输出5.296V;半载时,输入被下拉为4.86V,输出4.927V;满载时,输入被下拉为4.673V,输出4.462V。
Cin和Cout都用一个0.1uf和10uf电容并联,求各位指导一下,这种原因是什么导致的

隔离模块有稳压型的和非稳压型的,你用的哪种?

楼主:


楼主:

这种测试电路

网友A:
输入功率加大点

网友B:
你输入功率不够,你用什么给隔离模块供电的

网友C:
如果你的模块不是稳压的,则有压降很正常,空载5.6V、满载4.5V都正常。

网友D:
确定下输入电源功率和输入电压。估计用示波器看输入波形不是稳定的状态

网友E: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F:
你规格书仔细看下
0505  1w 非稳压 应该就是这个状态
如果介意这个波动,用稳压输出型的
另外 满载 半载 你是用电子负载测的?线束够短?

网友G:

先仔细看下器件的手册,器件手册上的参数一般都是厂家公开宣布的,都能满足的。有压降也是正常的。如果发现这个器件不满足使用要求,那就要更换新的器件,重新选型,实现设计要求。

负载调整率(LOAD REGULATION),电源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输出的变化,负载增加,输出降低,相反负载减少,输出升高

网友H:
正常现象,需要加大输出电流,要么减小输出带载

网友I:

很显然,输入电源内阻太大,功率不够!和DCDC没有关系。

网友J:

输入功率小于输出功率了,加大输入功率和输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