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399实现uart、rs232、rs485以及接口光耦保护电路

楼主(2025-07-07):
rk3399 串口不够用,参考设计中增加了wk2124这颗拓展芯片,可以转出4路串口,电路如下
dts配置只需要3步1、关闭uart4
&uart4 {
        status = "disabled";
2、wk2124挂到spi1上面
&spi1 {
        status = "okay";
                spi_wk2xxx: spi_wk2xxx@00{
                status = "okay";
                compatible = "jinghong,spi-wk2xxx";
                reg = <0x00>;
                spi-max-frequency = <10000000>;
       // power-gpio = <&gpio2 4 GPIO_ACTIVE_HIGH>;
               //reset-gpio = <&gpio1 17 GPIO_ACTIVE_HIGH>;
        reset-gpio = <&gpio1 19 GPIO_ACTIVE_HIGH>;
        irq-gpio = <&gpio1 2 IRQ_TYPE_EDGE_FALLING>;
        cs-gpio = <&gpio1 10 GPIO_ACTIVE_HIGH>;
                /* rk3399 driver support SPI_CPOL | SPI_CPHA | SPI_CS_HIGH */
                //spi-cpha;                /* SPI mode: CPHA=1 */
                //spi-cpol;           /* SPI mode: CPOL=1 */
                //spi-cs-high;
        };
3、检查gpio复用

max232电路

光耦隔离

网友A(2025-08-31):
这种保护电路还得看自己的电路板大小和成本的要求,不然设计的再好可能也批量不了。不过楼主这个弄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