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B62216FTG,TB62216FNG东芝PWM斩波型电机驱动集成电路驱动芯片

楼主(2025-07-07):
TB62216FTG 是一个使用内部 PWM 信号的电机驱动器。 TB62216FTG 能够驱动 2 个直流有刷电机。 TB62216FTG 采用 BiCD 工艺制造,额定电压为 40V/2.5A。 内部电压调节器允许使用单一 VM 电源控制电机。
一、PWM(Pulse - Width Modulation)
1.含义
在这个语境下,PWM指的是脉冲宽度调制技术。它是一种通过改变脉冲信号的占空比(脉冲宽度与周期的比值)来调节输出电压或者电流的技术。
对于电机驱动来说,利用PWM技术可以精确地控制电机的转速、转矩等性能参数。例如,当占空比增大时,施加在电机上的平均电压升高,电机可能会加速;反之,占空比减小,电机速度可能降低。
二、Chopper - Type(斩波型)
1.含义
斩波是一种电力电子技术中的操作。在电机驱动集成电路中,斩波型意味着该电路能够对输入电压进行周期性的“斩断”和“导通”操作。
它可以将一个固定的输入电压转换为可变的输出电压,以满足电机不同工况下的需求。例如,在电动车辆中,电池提供的是相对固定的电压,通过斩波型电路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情况(如爬坡、加速等)调整输出到电机的电压,提高电机的效率和控制性能。
三、Motor Driver IC(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1.含义
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驱动电机的集成电路芯片。它集成了多个功能电路,如功率放大电路、控制逻辑电路等。
其主要作用是将微控制器或者其他控制信号源发出的弱控制信号转换为能够驱动电机运转的足够强的电流和电压信号。同时,它还能对电机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保护,例如过流保护(防止电机电流过大损坏电路)、过热保护等功能。

特点:
使用BiCD工艺的单片集成电路
PWM控制的恒流驱动
使用BiCD工艺,输出级晶体管的低导通电阻
高电压和大电流(具体规格请参考绝对最大额定值和操作范围)
热关断(TSD)、过电流关断(ISD)、异常电流检测(VRS)和上电复位(POR)
内置调节器允许TB62216FTG仅使用VM电源工作
可通过外部电容器自定义PWM信号频率
封装:QFN48-P-0707-0.50 注意)使用时请注意热条件

编辑
请注意,在框图中为了说明目的,功能块或常数可能被省略或简化
注意事项: TB62216FTG的所有接地线必须在PCM的遮罩内走线,并且必须在单一点外部接地。此外,应考虑接地方法以实现高效散热。
逻辑输入引脚必须正确接线。使用开关控制输入电平时,确保拉高至VCC或拉低至GND,以避免高阻抗。 在追踪VM、GND和输出图案的布局时要格外小心,以避免输出、GND或电源之间发生短路。如果发生此类短路,TB62216FTG可能会永久损坏。 在设计TB62216FTG的图案和实施时也应格外小心。如果电源相关引脚(如VM、RS、OUT和GND,这些引脚能够承载特别大的电流)接线错误,可能会发生操作错误或TB62216FTG可能被毁坏。 逻辑输入引脚也必须正确接线。否则,TB62216FTG可能会因流经IC的电流超过规定电流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