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STVD+STLINK无法进入denbug模式

楼主(2025-07-07):
如题,STM8S005+STVD+stlink无法进入denbug模式,点击开始debug,STVD反馈如下信息:
-> failed to download application: error: swim error [30007]: swim communication error
可以用STVP+STLINK下载程序,
检查Vcap脚电平是1.8v左右,NRST电平是3.7多。
各位大佬,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WIM接口连接可能不稳定或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B:
STLINK的固件版本可能过旧,导致与STVD的不兼容。

网友C:
重新插拔SWIM线试试。

网友D:
检查项目设置中的目标设备型号是否与实际硬件匹配。

网友E:
驱动程序可能未正确安装或存在冲突。

网友F:
STVD中的调试器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G:
可能原因大概如下吧:
1、STVD IDE里面配置调试器错误或者降低通信速度试试;
2、通过STVD可以下载程序吗?还是只是进不了debug?
3、更新STLINK驱动版本试试;
4、确认电压是不是稳定?
搞定没?如果还没,可以回复我,帮你一起看下。

网友H:
STM8S005可能启用了调试保护功能,导致无法进入Debug模式。

网友I:
电源稳定性或纹波可能影响调试。

网友J:
检查SWIM接口连接。

网友K:
更新STLINK固件和驱动。

网友L:
用示波器检查电源纹波,看看电源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原因大概如下吧:
1、STVD IDE里面配置调试器错误或者降低通信速度试试;
2、通过STVD可以下载程序吗? ...

1.IDE配置为STLINK仿真
2.可以用STVP下载
3.STLINK已更新至最新版固件
4.电压很稳定,几乎没有波动

@dffzh :yonnhor
方便的话,留个V信,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INK的固件版本可能过旧,导致与STVD的不兼容。

已经更新至最新版了:V2.J29.S7 STM32+STM8 Debugger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8S005可能启用了调试保护功能,导致无法进入Debug模式。

如何解除保护?是将ROP这里吗?已经将ROP配置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查SWIM接口连接。

ST-link的SWIM接口直接接入MCU对应的PIN脚,中间没有加电阻电容,是直连的,在STVP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网友M:
一般情况下是硬件问题居多

楼主:
困扰两天,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由于工程将OptionByte设置了保护,所以Debug是ST-Link向MCU写入失败,所以无法进入debug模式,
将此保护取消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