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USART RX引脚应该上拉还是浮空

楼主(2025-07-07):
1. 浮空输入(无上拉)
适用场景:
短距离通信:当RX引脚与发送端(TX)距离较近(如板内直连),且发送端为推挽输出(强驱动能力)。
发送端已内置上拉:若发送端的TX引脚已配置上拉电阻,可避免总线悬空。
优点:节省硬件成本,减少电路复杂度。
风险:长线缆或噪声环境中,浮空引脚易受干扰,导致误触发(如误判起始位)。

2. 上拉输入
推荐场景:
长距离通信:线缆较长或环境存在电磁干扰时,上拉电阻(如4.7kΩ~10kΩ)可稳定空闲状态电平。
开漏/开集电极输出:若发送端TX为开漏输出(如某些I²C设备),必须通过上拉提供高电平。
协议要求:USART协议规定总线空闲时为高电平,上拉确保RX默认高电平,避免误触发。
优点:增强抗干扰能力,保证通信稳定性。
注意事项:上拉电阻值需匹配通信速率(过大的电阻可能导致上升沿过缓,影响高速通信)。

网友A:
浮空输入在短距离通信中确实可以节省成本,但如果考虑到长线缆或噪声环境,上拉输入的稳定性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