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51单片机中 bit和sbit区别

楼主(2025-07-07):
回顾C语言发现在单片机中有bit sbit sfr 等一些类型!

问题:什么是bit和sbit?他们有什么区别?

  bit : 编译时分配空间

       sbit 只能在外部定义全局变量。

       sfr(特殊功能寄存器)的bit。SFR是系统指定的内存地址。

  bit 动态分配的,有编译器来指定内存地址。

  bit和sbit都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

  sbit 要在最外面定义,就是说必须定义成外部变量.sbit定义的是SFR(特殊功能寄存器)的bit

  sbit更像是类型定义,不像是变量定义。

  sbit: 指示说明性说明

  bit 可以在外部或内部定义。

  bit和int char之类的差不多,只不过char=8位, bit="1位而已"。都是变量,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分配地址。除非你指定,否则这个地址是随机的。这个地址是整个可寻址空间,RAM+FLASH+扩展空间。bit只有0和1两种值,意义有点像Windows下VC中的BOOL。

  bit是编译器在的可寻址区分配的一个位变量,是不定的,不是绝对地址目标。

  所有可位寻址的位都可由sbit指定,这包括可位寻址区和SFR中的位。

  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可位寻址区:20H~2FH。一旦用了sbi xxx = REGE^6这样的定义,这个sbit量就确定地址了。sbit大部分是用在寄存器中的,方便对寄存器的某位进行操作的。

  sbit位寄存器是可位寻址的绝对地址目标,定义后编译器是不会改变位置的。

转载地址:https://guo-pu.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83223152

网友A(2025-08-07):
bit是C51语言中的一种数据类型,用于声明一个位变量。

网友:
sbit是C51扩展的另一种变量类型,专门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中的可寻址位。

网友B:
sbit 只能访问单一位,无法一次性操作多个连续位

网友C:
bit:用于声明一般的位变量,适合用于软件逻辑中的标志位等。
sbit:用于直接访问和控制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某一位,非常适合硬件控制

网友D:
sbit        硬件控制、外设交互        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效率高        需依赖SFR定义,仅限特定地址

网友E:
bit 和 sbit 均用于定义位变量

网友F:
bit是C51编译器(如Keil)扩展的标准C数据类型,用于声明一个通用的位变量。

网友G:
sbit主要用于访问和修改51单片机中特殊功能寄存器(如端口、定时器等)的某个特定位。

网友:
能否用bit代替sbit操作硬件?

网友H:
sbit类型的变量可以直接控制单片机的I/O端口位或其他特殊功能位,如定时器控制位、中断标志位等。

网友I:
bit 是一种数据类型,专门用来声明一个位变量,可以存储0或1。

网友J:
bit用于定义动态分配的位变量,通常用于RAM中的位寻址区。
sbit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位或者可位寻址区中的位,通常用于直接操作硬件资源。

网友K:
bit类型的变量是局部的,可以在函数内部定义;而sbit类型的变量通常是全局的,需要在程序的外部定义。

网友L:
sbit 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中的某个特定比特位,允许对这些位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M:
bit类型的变量占用一个位的空间,但并不是直接映射到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

网友N:
bit:用于软件中的位操作,不涉及硬件,灵活但功能有限。
sbit: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或引脚,是51单片机编程中控制外设的核心工具。

网友O:
sbit类型的变量可以直接访问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某一位,这在操作单片机的硬件资源时非常有用。

网友P:
bit是C51扩展的一种变量类型,用于定义普通的二进制位变量。

网友Q:
sbit的地址如何确定?

网友R:
sbit类型的变量必须在程序的外部定义,通常是全局变量。

网友S:
sbit能否定义在普通RAM中?

网友T:
sbit类型的变量用于直接访问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可寻址位。
sbit类型的变量必须有一个符号名称,并且后面跟一个等号和该位在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地址。

网友U:
需通过sfr先定义SFR,再用sbit定位具体位。

网友V:
bit类型的变量主要用于定义布尔类型的标志位或者作为函数返回值表示操作的成功与否。

网友C:
指向SFR中的具体位或内部RAM的可位寻址区中的位

网友W:
sbit直接映射到硬件寄存器,可精确控制外设行为

网友X:
bit 变量是独立的,不直接与硬件寄存器关联。

网友Y:
bit类型的变量是动态分配的,编译器会决定它的具体位置。

网友E:
bit用于声明普通的位变量,适用于一般的位操作和逻辑判断。
sbit用于声明特殊功能位变量,可以直接访问和控制单片机的硬件资源。

网友Z:
sbit是C51语言中特有的另一种数据类型,用于声明一个特殊功能位变量。

网友AA:
bit        软件状态管理、临时标志位

网友AB:
bit和sbit是51单片机C语言编程中用于操作单个位的两种重要变量类型。

网友L:
bit不直接关联到具体的硬件寄存器或引脚,而是存储在内部RAM的可位寻址区

网友AC:
sbit操作直接映射硬件,执行效率极高(1 个机器周期);
bit变量操作需通过位寻址区,效率略低(但仍远高于字节操作)。

网友AD:
bit类型的变量通常用于算法中的位操作,或者作为函数返回值来表示成功/失败的状态。

网友AE:
bit代表内部位地址,sbit指向外部硬件端口某一位,可编程控制。

网友AF(2025-09-06):
sbit是用来指定SFR中具体某位,能直接读写该位。

网友AG:
Sbit用于控制单片机中的单一位,不支持同时对连续多个位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