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直播回顾 | 智启芯程,共探STM32MP2产品迭代与生态进阶

楼主(2025-07-07):
感谢大家对直播 | 智启芯程,共探STM32MP2产品迭代与生态进阶热情参与!本文给大家汇总了本次直播回放视频、直播答疑Q&A、直播讲义、获奖名单等。

直播回放

直播课件下载
>>点击下载:STM32MP2产品迭代与生态换新课件

>>点击下载:基于STM32MP2的边缘AI应用开发实践课件

直播答疑汇总
我们从直播答疑中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问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回顾。
Q:STM32MP2设计PCB需要几层板?
A:最少可以是4层PCB,VFBGA424 14x14mm p0.5,144 GPIOs – 4 layers PTH PCB。
Q:STM32MP2x跑AI图像识别芯片温度会升高很多吗?
A:不会。
Q:STM32MP2主频最高可达1.5G,与800Mz频率有什么区别呢?
A:800/900是GPU/NPU的主频1.5G是CPU主频。
Q:STM32MP2x也是可以裸跑的吗?
A:内部的Cortex-M33核是支持裸跑或者RTOS的。
Q:STM32MP2支持多摄像头输入么?可以并行图像处理不?
A:STM32MP2的摄像头接口:有1路MIPI CSI-2 2lanes,最高支持5Mpixels@30fps;还有一路Parallel,最高支持1Mpixels@15fps。这两路可以同时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MP2只能接2路摄像头,需要结合项目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可以考虑使用MIPI CSI-2的虚拟通道接入多路摄像头。
Q:STM32MP2支持运行哪些操作系统?
A:官方支持Linux,Android,OpenWRT,以及第三方支持的openEuler embedded。
Q:STM32MP2两个核是共用数据总线和数据总线的吗?
A:两个核心不直接“共用”单一物理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而是通过片上互联interconnect结构共享访问系统资源。
Q:STM32MP23两个网口是可以同时挂两个通信负载的吧?
A:可以的。有2路独立的MAC控制器。
Q:支持远程OTP升级程序不?
A:OTA是支持的。
Q:STM32MP2两个核,可以同时跑两个系统吧?
A:可以的,目前官方提供Cortex-A35核跑Linux系统,Cortex-M33可以跑FreeRTOS。
Q:STM32MP2x量化也就是进行裁剪的过程?
A:不是,量化指的是把模型里的数据计算和存储,从原来高精度的浮点模式,给“压缩”到更低的比特宽度来做,比如说float32类型的数据映射到int8的区间内。
Q:运行DeepSeek R1本地端可以吗?
A:可以。
Q:ST AI模型库都是免费使用吗?
A:免费。
Q:STM32MP2当做电机主控PLC,变频器可以吧?
A:可以的。
Q:STM32MP2x用在PLC行业多吗?
A:很多,而且STM32MP2已经适配了CODESYS PLC runtime。
Q:做本地不联网的人脸识别的智能柜用STM32MP2还是STM32N6更适合呢?
A:人脸识别两个都能做,具体要看您需要的性能、OS生态以及预算。
Q:目前有计划X-Linux扩展包对于STM32MP15x系列的向下兼容吗?
A:STM32MP15也是支持的。
Q:OpenSTLinux与我们常用的Linux功能内核上有什么区别或阉割吗?
A:标准的Linux。
Q:云实验室上线STM32MP25了?
A:上线了。
Q:STM32MP23对于模型是没有限制的?
A:STM32MP23/MP25对模型的支持没有框架上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Pytorch/TensorFlow等,理论上只要模型能够转换为onnx或者tflite格式都能被MP23/MP25支持。但能够调用的硬件资源需要根据模型内包含的算子有所区分,算子列表及支持情况请点击参考
Q:OpenSTLinux,基于Yocto构建?
A:是的。
Q:STM32MP23有相关AI移植的范例吗?
A:有X-LINUX-AI的包。
Q:为降低功耗可以让Cortex-A35进入深度休眠后只跑Cortex-M33在需要的时候再由Cortex-M33唤醒Cortex-A35吗?
A:这种是Cortex-M33作为主启动,可以支持这个功能。
Q:STM32集成的交换机,对流控,QoS,VLAN等等驱动都已经做好了吗?
A:是的。
Q:对工业用户至少要保证三年供货?
A:10年+的供货保障。
Q:做PLC有生态工具支持哪些软件?
A:有第三方合作伙伴Codesys的runtime,NXTROL的Logical Lab。
Q:STM32MP2系列单片机在电路和结构设计时需要考虑专门设置散热片么?
A:一般不用散热片。
Q:STM32MP2的交换机功能,在驱动部分有在Linux下的DSA驱动吗?
A:点击安装X-LINUX-TSNSWCH expansion package
Q:STM32MP25和STM32MP23哪个用于AI领域更有优势?
A:主要看应用场景STM32MP25算力更高。
Q:STM32MP2外设视频接口的分辨率大小是多少?多少帧的运行速度?
A:Up to QXGA (2048 × 1536) @60 fps。
Q:支持TSN时间敏感网络,支持nS级别延迟?
A:是的。
Q:STM32MP2 boot支持快速启动码?快速启动时间能做到多少ms?
A:3~4s。
Q:STM32MP2是否提供各外设的参考驱动程序源代码,或者支持图形化配置生成各外设的驱动程序源代码?
A:CubeMX可以生成设备树。
Q:STM32MP2是否支持申请样品?如果可以申请样品,如何申请?
A:请通过代理商申请
Q:STM32MP2目前供货情况如何?交货周期大概多少周?
A:正常供货,目前交期13周。
Q:以太网部分后续会支持两根线的100base-t1吗?
A:目前GMAC,支持GMII和RGMII。
Q:利尔达、米尔能跑相同的程序吗?
A:各第三方伙伴的板子,都是基于OpenSTLinux,因板子外设会有不同,需要用其对应的image。
Q:集成3D GPU支持你多大尺寸的TFT?
A:Up to FHD (1920 × 1080) @60 fps。
Q:STM32MP2系统是否支持1588 V2协议?
A:支持。
Q:我们集成的ISP性能算是一个什么样水平,跟外挂的ISP芯片方案相比,优势是什么?
A:STM32MP2内置的ISP具有统计数据移除、坏点移除、降采样、黑电平、去马赛克、伽马校正、统计数据提取、色彩转换、对比度增强等功能。主要是成本优势。一般相机CMOS的直出都是raw bayer的格式,这种格式是没有办法直接被应用程序解析使用的,需要先转成RGB图像,也就是去马赛克功能。这个环节是必要的,如果是不带ISP的MPU芯片,就需要使用 CPU 处理,那CPU的压力就很大;如果不用CPU处理呢,用户这边就必须选用带ISP的CMOS芯片,这就涉及到了成本问题。另外ST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ISP调试工具,也给大家节省了开发成本。
Q:STM32MP2支持哪些深度学习库(如Arm NN、CMSIS-NN等)?
A:TensorFlowLite-ONNX-Linux NN。
Q:推荐哪些厂家的核心板?自己做功能板容易些
A:利尔达、米尔、正点原子等等。
Q:支持摄像头分辨率是多少?
A:Camera interface #1(5 Mpixels @30 fps)。
Q:STM32MP2支持哪些视频接口?
A:是问屏幕显示接口吗?LVDS MIPI-DSI RGB都支持。
Q:STM32MP2这是安全功能是需要在LINUX环境下进行操作的吗?
A:安全os在optee。
Q:部署Codesys时,EtherCAT主站可以控制多少轴
A:16~24。
Q:1.35TOPS算力是GPU+NPU同时工作得到的还是NPU单独工作得到的?
A:纯NPU算力
Q:后续STM32MPU外设会有规划HDMI吗?
A:支持DSI转HDMI STM32MP257F-DK就是这么设计的
Q:STM32MP2系列有环网方案?
A:有的,可以通过使用3块STM32MP2的板子,两两互联的方式测试环网方案。
Q:STM32MP2系列的3个网口可以独立的VLAN吗?
A:是的。
Q:STM32MP25系列的安全功能有哪些?
A:Secure boot,防篡改,安全固件升级等。
Q:STM32MP23有3D加速器吗?
A:有3D GPU 400MHz。
Q:1.35TOPS算力,ST是基于什么样的测试条件下得到的结果?
A:算力都是理论计算值。
Q:主流工业总线支持哪些?
A:TSN、EtherCAT、Profinet等。
Q:STM32MP2可以是用国产OS开发吗?
A:可以,目前以支持openEuler embedded。
Q:有没有eherCAT主站从站的方案?
A:主站方案可以直接用STM32MP1或者STM32MP2加第三方的主站协议栈实现,从站方案可以用STM32MP1或者MCU外接一个专用的从站芯片实现。
Q:mobilenet模型部署脚本的demo链接能否提供一下?
A:可以,请点击

Q:STM32MP2采用双核Arm Cortex-A35(主频高达1.5GHz)和单核ARM Cortex-M33(主频400MHz),异构核心怎么通信的,共享片内资源吗?比如可以通过A核心和M核心同时控制串口?
A:共享ram,也可以共享DDR。
Q:STM32MP2能否直接运行TensorFlow Lite模型?
A:能,请点击查看
Q:双核异构的方式,软件是不是复杂很多,参考例程多么?
A:多,技术教程文档请参考
Q:请问STM32MP2 AI算力?
A:STM32MP25 1.35TOPs@900MHz,STM32MP23 0.6TOPs@400MHz
Q:STM32MP2有哪些封装形式?
A:4类BGA封装,包含0.50球间距和0.8球间距。整个STM32MP2系列内可以支持P2P兼容。
Q:应用领域有哪些?
A:工业控制、通信、HMI,新能源、智能家居等工业泛工业应用,还可以为这些应用提供AI加速以及安全功能保障。

获奖名单
恭喜以上幸运观众,没有获奖的小伙伴也不要灰心!更多精彩活动请关注STM32微信公众号。

直播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