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华大BLDC方案

楼主(2025-07-07):
主要特征
1)输入:220VAC 土10%
2)最大功率可达50W
3)MCU内置放大器,比较器,削减 BOM成本
4)隔离的UART和PWM/PWC,保证在通信时设备的安全
5)支持多种速度控制的方式(PWM、UART、电位器)
6)完善的系统保护功能(过压/欠压/过流/堵转/缺相等)7)支持异常情况紧急停机功能
7)支持运行Sensorless FOC控制,运行噪音低,电流谐波小
8)支持各种工况下的电机启动(顺风/逆风/静止启动)

1.时钟初始化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Sysctrl_SetRCHTrim(SYSCLKRC_48MHZ); // 配置内部48MHz时钟为主频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_CLK_RCH, TRUE); }

2.PWM配置

void PWM_Init(void)
{ stc_tim4_base_init_t stcTim4Init;
MEM_ZERO_STRUCT(stcTim4Init);
stcTim4Init.enClkDiv = TIM4_CLK_DIV1;
stcTim4Init.enCntMode = TIM4_CNT_MODE_TRIANGULAR; // 三角波模式
stcTim4Init.enCntDir = TIM4_CNT_DIR_UP; stcTim4Init.u16Cycle = 1000; // PWM周期
Tim4_BaseInit(TIM4_CHANNEL1, &stcTim4Init);
Tim4_SetCompareValue(TIM4_CHANNEL1, 500); // 占空比50%
Tim4_OutputPwmConfig(TIM4_CHANNEL1, TIM4_PWM_H); // 输出高有效
Tim4_Enable(TIM4_CHANNEL1);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9527880515/article/details/146977753

网友A:
这个方案的MCU内置功能确实很强大,能够减少BOM成本,这对于我们降低生产成本很有帮助。

网友B:
这个方案的功率和保护功能看起来都很强大,特别是支持多种速度控制方式,这对于电机控制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C:
这个方案的MCU内置功能确实很强大,特别是对于BOM成本的削减,这对于我们这些成本敏感的项目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D:
这个方案的功率和保护功能都很全面,特别是支持多种速度控制方式,这对于电机控制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E(2025-08-12):
确实是个好方案,能否有实际demo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