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AN总线支持外部回环测试吗?

楼主(2025-07-07):
目的是想验证CAN收发器是否正常工作,CAN1_H和CAN1_L之间短接了一个120欧姆电阻,MCU发送数据出来,但实测收不到数据;
不知道CAN总线到底支持这种外部回环测试吗?

使用内部回环测试(主要用来验证代码逻辑)是正常的,说明代码上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不是正常的can总线么,没有所谓的外部回环,120欧姆电阻也就是终端电阻。。。。

好的,感谢!

网友B:
这样相当于开路不可能收到数据,用两个同样的电路(两个MCU互发)可以实现
把CAN1_TX和CAN1_RX短接也可以

感谢!
是的,两个MCU互发是可以用来测试收发器;短接没办法验证收发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C:
环回测试是自己的输出可以被读回来

@dffzh :can收发器可配置为回环模式
是的,以为有外部回环测试,既然没有,只能再加个板子相互通信来测试了。

网友D:
短接?CAN的物理电平要看下他是电压差来决定高低电平的 ,你短接要烧坏的

我还是再拿一个板子互通测试比较好,是怕烧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相当于开路不可能收到数据,用两个同样的电路(两个MCU互发)可以实现
把CAN1_TX和CAN1_RX短接也可以 ...

为什么是开路啊?
正常的CAN总线不就是终端电阻把HL接到一起吗?
直接短接,发显性信号的时候,一个拉高,一个拉低,会发生什么?

是的,确实不能这么短接。

网友F:
回环测试是可配置的一种模式

支持内部回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