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VC单片机驱动DP83848以太网PHY芯片,移植LWIP 2.1.2协议栈,并加入网线热插拔检测的...

楼主(2025-07-08):
STM32F107VC单片机驱动DP83848以太网PHY芯片,移植LWIP 2.1.2协议栈,并加入网线热插拔检测的功能(HAL库)

开发板:

杜邦线传输高速数字信号容易出错,所以在用面包板搭建开发环境时,最好使用25MHz时钟的MII接口。如果要用50MHz的RMII接口,那么杜邦线必须要非常非常短,否则时钟信号一旦失真,就无法收发数据!

如果DP83848的运行时钟是由单片机的PA8 MCO引脚输出的,那么DP83848的复位引脚一定要接一个下拉电阻。当单片机没有启动的时候,这个下拉电阻会使DP83848处于复位状态。因为单片机没有运行的时候,DP83848没有时钟信号,如果此时DP83848没有处于复位状态,将会对电路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启动时单片机的串口输出会乱码。

网口的灯不要接反了,黄灯接LED_ACT,绿灯接LED_LINK。插了网线后,正常情况下是黄灯闪烁,绿灯常亮。

程序里面的USE_MII宏决定了是使用MII接口还是RMII接口。ETH_REMAP宏决定了是否重映射ETH引脚。

#define ETH_REMAP 1
#define USE_MII 0

DP83848的复位引脚接到PB15上(带外部下拉电阻),中断引脚接到PB14上(带外部上拉电阻)。

【代码讲解】

程序里面使用的lwip2.1.2除了下面几个文件是修改过的以外,其余的都是官网的原始文件:
修改的文件:ethernetif.c(修改前的原始文件位于contrib-2.1.0.zip)
添加的文件:arch/cc.h lwipopts.h
(lwip 2.0.3版本中的ethernetif.c文件位于lwip-2.0.3.zip压缩包的src/netif文件夹下。而lwip 2.1.0~2.1.2版本中的ethernetif.c文件则被移动到了contrib-2.1.0.zip压缩包的examples/ethernetif文件夹里面了, 里面有一些细微的修改)

系统时钟的配置是在clock_init函数里面完成的:

// 配置系统和总线时钟
void clock_init(void)
{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RCC_ClkInitTypeDef clk = {0};
  RCC_OscInitTypeDef osc = {0};

  osc.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osc.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5;
  osc.HSEState = RCC_HSE_ON;
  osc.PLL.PLLMUL = RCC_PLL_MUL9;
  osc.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osc.PLL.PLLState = RCC_PLL_ON;
  osc.PLL2.HSEPrediv2Value = RCC_HSE_PREDIV2_DIV5;
  osc.PLL2.PLL2MUL = RCC_PLL2_MUL8;
  osc.PLL2.PLL2State = RCC_PLL2_ON;
  osc.Prediv1Source = RCC_PREDIV1_SOURCE_PLL2;
  status = HAL_RCC_OscConfig(&osc);
  assert_param(status == HAL_OK);

  // ADC时钟不能超过14MHz, 所以需要6分频, 72MHz经过分频后是12MHz
  __HAL_RCC_ADC_CONFIG(RCC_ADCPCLK2_DIV6);

  // 配置AHB和APB2总线时钟为72MHz, APB1总线时钟为36MHz
  clk.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clk.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clk.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clk.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clk.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clk, FLASH_LATENCY_2);
}

该函数将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AHB和APB2时钟为72MHz,APB1时钟为36MHz。

初始化DP83848的函数是DP83848_Init,该函数是在netif_add添加网卡时调用的,调用关系如下:
main -> net_config -> netif_add(或netif_add_noaddr) -> ethernetif_init -> low_level_init -> DP83848_Init

其中,low_level_init函数的代码如下:

/**
* In this function, the hardware should be initialized.
* Called from ethernetif_init().
*
* @param netif the already initialized lwip network interface structure
*        for this ethernetif
*/
static void
low_level_init(struct netif *netif)
{
  //struct ethernetif *ethernetif = netif->state;
  int ret;

  /* set MAC hardware address length */
  netif->hwaddr_len = ETHARP_HWADDR_LEN;

  /* set MAC hardware address */
  ret = DP83848_Init();
  DP83848_GetMACAddress(netif->hwaddr);
  printf("MAC address: %02X:%02X:%02X:%02X:%02X:%02X\n", netif->hwaddr[0], netif->hwaddr[1], netif->hwaddr[2], netif->hwaddr[3], netif->hwaddr[4], netif->hwaddr[5]);

  /* maximum transfer unit */
  netif->mtu = 1500;

  /* device capabilities */
  /* don't set NETIF_FLAG_ETHARP if this device is not an ethernet one */
  netif->flags = NETIF_FLAG_BROADCAST | NETIF_FLAG_ETHARP | NETIF_FLAG_MLD6; // 这里MLD6是启用IPv6多播
  if (ret == 0)
    netif->flags |= NETIF_FLAG_LINK_UP; // 只有插了网线, 才设置这个标志

#if LWIP_IPV6 && LWIP_IPV6_MLD
  /*
   * For hardware/netifs that implement MAC filtering.
   * All-nodes link-local is handled by default, so we must let the hardware know
   * to allow multicast packets in.
   * Should set mld_mac_filter previously. */
  if (netif->mld_mac_filter != NULL) {
    ip6_addr_t ip6_allnodes_ll;
    ip6_addr_set_allnodes_linklocal(&ip6_allnodes_ll);
    netif->mld_mac_filter(netif, &ip6_allnodes_ll, NETIF_ADD_MAC_FILTER);
  }
#endif /* LWIP_IPV6 && LWIP_IPV6_MLD */

  /* Do whatever else is needed to initialize interface. */
}

在这个函数里面,调用了DP83848_Init初始化网口。如果此时板子是插了网线的,那么函数返回0,没有插网线时返回-1。接着调用DP83848_GetMACAddress将网卡地址(在程序中由STM32单片机的器件ID生成)告诉lwip。接下来,如果插了网线(ret==0),则设置NETIF_FLAG_LINK_UP标志,告诉lwip网卡现在有网,这个操作和netif_set_link_up是等价的。NETIF_FLAG_MLD6表示启用IPv6多播功能,IPv6的运行依赖于多播,不打开多播的话IPv6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接下来看看DP83848_Init函数:

int DP83848_Init(void)
{
  uint32_t uid;
  ETH_MACInitTypeDef macconf = {0};
  GPIO_InitTypeDef gpio;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RCC_PLLI2SInitTypeDef plli2s;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PA2: MDIO, PA8: MCO
  gpio.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8;
  gpio.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

  // PB11: TX_EN, PB12~13: TXD0~1
  gpio.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

  // PC1: MDC
  gpio.Pin = GPIO_PIN_1;
  HAL_GPIO_Init(GPIOC, &gpio);

#if ETH_REMAP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AFIO_REMAP_ETH_ENABLE();
#endif
#if USE_MII
  // PB8: TXD3
  gpio.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Pin = GPIO_PIN_8;
  gpio.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

  // PC2: TXD2
  gpio.Pin = GPIO_PIN_2;
  HAL_GPIO_Init(GPIOC, &gpio);
#else
  // 必须在打开ETH的三个时钟前选择好RMII接口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__HAL_AFIO_ETH_RMII();
#endif

  // PB15: RESET_N (必须接外部下拉电阻, 否则单片机启动时串口会乱码)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 保证DP83848处于复位状态
  gpio.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Pin = GPIO_PIN_15;
  gpio.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

  // MCO给DP83848提供25MHz或50MHz的时钟
  plli2s.HSEPrediv2Value = RCC_HSE_PREDIV2_DIV5;
  plli2s.PLLI2SMUL = RCC_PLLI2S_MUL10;
  HAL_RCCEx_EnablePLLI2S(&plli2s);
#if USE_MII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 RCC_MCO1SOURCE_PLL3CLK_DIV2, RCC_MCODIV_1);
#else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 RCC_MCO1SOURCE_PLL3CLK, RCC_MCODIV_1);
#endif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5, GPIO_PIN_SET); // 时钟启动后, 才能撤销DP83848复位信号

  // 根据器件ID生成MAC地址
  uid = HAL_GetUIDw0() + HAL_GetUIDw1() + HAL_GetUIDw2();
  memcpy(dp83848_mac + 3, &uid, 3);

  // 初始化ETH
  __HAL_RCC_ETHMAC_CLK_ENABLE();
  __HAL_RCC_ETHMACRX_CLK_ENABLE();
  __HAL_RCC_ETHMACTX_CLK_ENABLE();

  heth.Instance = ETH;
  heth.Init.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 打开网络模式自动协商
  heth.Init.ChecksumMode = ETH_CHECKSUM_BY_SOFTWARE;
  heth.Init.MACAddr = dp83848_mac;
#if USE_MII
  heth.Init.MediaInterface = ETH_MEDIA_INTERFACE_MII;
#else
  heth.Init.MediaInterface = ETH_MEDIA_INTERFACE_RMII;
#endif
  heth.Init.PhyAddress = DP83848_PHY_ADDRESS;
  heth.Init.RxMode = ETH_RXPOLLING_MODE;
  status = HAL_ETH_Init(&heth); // 一旦执行这个初始化函数, 所有的寄存器都会恢复默认值

  HAL_ETH_WritePHYRegister(&heth, PHY_MICR, PHY_MICR_INT_OE | PHY_MICR_INT_EN); // 打开中断输出
  HAL_ETH_WritePHYRegister(&heth, PHY_MISR, PHY_MISR_LINK_INT_EN); // 打开链路状态中断

  macconf.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ENABLE;
  macconf.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NONE; // 要使用IPv6, 必须要能接收多播帧
  macconf.PassControlFrames = ETH_PASSCONTROLFRAMES_BLOCKALL;
  HAL_ETH_ConfigMAC(&heth, &macconf);

  HAL_ETH_DMARxDescListInit(&heth, dp83848_rx, dp83848_rxbuf[0], ETH_RXBUFNB);
  HAL_ETH_DMATxDescListInit(&heth, dp83848_tx, dp83848_txbuf[0], ETH_TXBUFNB);

  if (status != HAL_OK)
  {
    printf("Failed to start ETH!\n"); // 一般是因为网线没有插
    return -1;
  }

  HAL_ETH_Start(&heth);
  return 0;
}

在这个函数中,首先配置好ETH的GPIO引脚,然后用HAL_RCC_MCOConfig函数配置MCO时钟。时钟启用前,DP83848必须一直处于复位状态(PB15=0),否则将导致串口乱码。时钟启用后,才能撤销DP83848的复位信号(PB15=1)。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RMII接口的选择(__HAL_AFIO_ETH_RMII)必须在ETH时钟启用前(__HAL_RCC_ETHMAC_CLK_ENABLE)完成,否则将不能生效,导致后面数据包无法收发!基于这一点原因,后面的heth.Init.MediaInterface = ETH_MEDIA_INTERFACE_RMII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但是却又不能不写。

DP83848本身没有MAC地址(网卡地址),所以需要我们自己生成一个MAC地址,同时告诉STM32 ETH和lwip协议栈。这里的生成方式是,前三位固定为00:80:E1,后三位由STM32的3个32位器件ID值(HAL_GetUIDw0~2)相加生成。特别注意的是,网卡的MAC地址必须为单播地址(第一个字节为偶数),绝对不可以设置一个多播MAC地址(第一个字节为奇数),否则在很多路由器上不能正常通信!

接着调用HAL_ETH_Init函数初始化ETH。这里面heth.Init.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这句话很重要,这是开启自动协商功能,自动协商网络参数(全双工/半双工,10M或100M速率)。如果没有打开这个,那么可能会因为网络配置不正确而无法收发数据包!如果此时插了网线,那么HAL_ETH_Init返回HAL_OK,如果没有插网线则返回HAL_ERROR或HAL_TIMEOUT。

然后,调用HAL_ETH_WritePHYRegister函数写DP83848的寄存器,打开中断输出,插拔网线时能产生外部中断。
HAL_ETH_ConfigMAC函数配置MAC,开启多播和广播。必须要打开多播才能ping通IPv6地址,必须要打开广播才能ping通IPv4地址。
HAL_ETH_DMARxDescListInit和HAL_ETH_DMATxDescList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接收和发送缓冲区,网卡收到的数据都是保存在这些缓冲区里面的。

HAL_ETH_Start的作用是开启发送和接收。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插网线,HAL_ETH_Init的返回值不为HAL_OK,就不需要打开发送和接收,函数直接返回-1,后面在初始化lwip时就不会设置NETIF_FLAG_LINK_UP标志位。插了网线之后,再由DP83848_Restart函数调用HAL_ETH_Start打开收发功能。

到这里为止,lwip就初始化完成了。由net_config配置网卡的IPv4和IPv6地址。

static void net_config(int use_dhcp)
{
  ip4_addr_t ipaddr, netmask, gw;

  if (use_dhcp)
    netif_add_noaddr(&netif_dp83848, NULL, ethernetif_init, netif_input);
  else
  {
    IP4_ADDR(&ipaddr, 192, 168, 137, 20);
    IP4_ADDR(&netmask, 255, 255, 255, 0);
    IP4_ADDR(&gw, 192, 168, 137, 1);
    netif_add(&netif_dp83848, &ipaddr, &netmask, &gw, NULL, ethernetif_init, netif_input);
  }
  netif_set_default(&netif_dp83848);
  netif_set_up(&netif_dp83848);

  if (use_dhcp)
    dhcp_start(&netif_dp83848);

  netif_create_ip6_linklocal_address(&netif_dp83848, 1);
  printf("IPv6 link-local address: %s\n", ipaddr_ntoa(netif_ip_addr6(&netif_dp83848, 0)));
  netif_set_ip6_autoconfig_enabled((struct netif *)(uintptr_t)&netif_dp83848, 1);
}

当参数use_dhcp为0时,为固定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当use_dhcp为1时,则通过DHCP获取。这里只需要执行dhcp_start就不用管了,插拔网线后,只要调用了netif_set_link_up/down函数,那么lwip自己会调用dhcp_network_changed函数重新通过DHCP获取地址。另外,判断DHCP是否获取到IP地址的函数是dhcp_supplied_address函数。
netif_create_ip6_linklocal_address函数创建网卡的IPv6本地链路地址(即fe80开头的地址),netif_set_ip6_autoconfig_enabled是通过SLAAC协议获取IPv6地址。这里进行(struct netif *)(uintptr_t)强制类型转换,仅仅是为了避免Keil编译器的警告,没有实际作用。
这里再强调一下,网卡必须要启用广播,IPv4才能正常工作。必须要启用多播,IPv6才能正常工作。

接下来看下main函数的主循环:

while (1)
{
  if (DP83848_GetITStatus())
  {
    HAL_ETH_ReadPHYRegister(&heth, PHY_MISR, &status);
    printf("DP83848 interrupt occurred! status=%#x\n", status);
    if (status & PHY_LINK_INTERRUPT)
    {
      // 这里必须要多读几次
      HAL_ETH_ReadPHYRegister(&heth, PHY_BSR, &value);
      HAL_ETH_ReadPHYRegister(&heth, PHY_BSR, &value);

      if (value & PHY_LINKED_STATUS)
      {
        if (!netif_is_link_up(&netif_dp83848))
        {
          printf("Link is up!\n");
          DP83848_Restart();
          netif_set_link_up(&netif_dp83848);
        }
      }
      else
      {
        printf("Link is down!\n");
        DP83848_Stop();
        netif_set_link_down(&netif_dp83848);
      }
    }
  }

  if (__HAL_ETH_DMA_GET_FLAG(&heth, ETH_DMA_FLAG_R) != RESET)
  {
    __HAL_ETH_DMA_CLEAR_FLAG(&heth, ETH_DMA_FLAG_R);
    while (HAL_ETH_GetReceivedFrame(&heth) == HAL_OK)
      ethernetif_input(&netif_dp83848);
  }

  display_ip();

  sys_check_timeouts();
}

主循环中,if (DP83848_GetITStatus())判断是否产生了DP83848中断,如果有中断就处理中断。
if (__HAL_ETH_DMA_GET_FLAG(&heth, ETH_DMA_FLAG_R) != RESET)判断是否收到了网卡数据,如果收到了网卡数据,则交给lwip处理。
display_ip是我们自己实现的IP地址显示函数,当DHCP获取到IPv4地址后,以及SLAAC获取到IPv6地址后,将地址通过串口打印出来。显示IP地址的代码如下:

// 显示DHCP分配的IP地址
static void display_ip(void)
{
  const ip_addr_t *addr;
  static uint8_t ip_displayed = 0;
  static uint8_t ip6_displayed = 0;
  int i, dns = 0;

  if (dhcp_supplied_address(&netif_dp83848))
  {
    if (ip_displayed == 0)
    {
      ip_displayed = 1;

      printf("DHCP supplied address!\n");
      printf("IP address: %s\n", ipaddr_ntoa(&netif_dp83848.ip_addr));
      printf("Subnet mask: %s\n", ipaddr_ntoa(&netif_dp83848.netmask));
      printf("Default gateway: %s\n", ipaddr_ntoa(&netif_dp83848.gw));
      dns = 1;
    }
  }
  else
    ip_displayed = 0;

  for (i = 1; i < LWIP_IPV6_NUM_ADDRESSES; i++) // 0号地址是本地链路地址, 不需要显示
  {
    if (ip6_addr_isvalid(netif_ip6_addr_state(&netif_dp83848, i)))
    {
      if ((ip6_displayed & _BV(i)) == 0)
      {
        ip6_displayed |= _BV(i);
        printf("IPv6 address %d: %s\n", i, ipaddr_ntoa(netif_ip_addr6(&netif_dp83848, i)));
        dns = 1;
      }
    }
    else
      ip6_displayed &= ~_BV(i);
  }

  // 显示DNS服务器地址
  // 在lwip中, IPv4 DHCP和IPv6 SLAAC获取到的DNS地址会互相覆盖
  if (dns)
  {
    addr = dns_getserver(0);
    if (ip_addr_isany(addr))
      return;
    printf("DNS Server: %s", ipaddr_ntoa(addr));

    addr = dns_getserver(1);
    if (!ip_addr_isany(addr))
      printf(" %s", ipaddr_ntoa(addr));

    printf("\n");
  }
}

sys_check_timeouts函数是lwip内部的定时处理,必须在主循环中调用这个函数。

DP83848_GetITStatus()根据PB14是否为低电平来判断是否产生了中断,如果产生了就处理中断。读取PHY_MISR寄存器看看产生了哪些中断。如果板子上没有将DP83848的INT中断引脚接到单片机上,那么可以通过一直轮询PHY_MISR寄存器是否不为0,来判断是否产生了中断。当PHY_MISR寄存器的PHY_LINK_INTERRUPT位为1时,表明产生了网线插拔中断。读取PHY_BSR寄存器两次判断是插了网线还是拔了网线。必须要读取两次,读取一次是不行的。如果PHY_BSR寄存器的PHY_LINKED_STATUS位为1,则说明是插了网线,此时调用DP83848_Restart打开ETH收发功能,然后netif_set_link_up告诉lwip现在网卡有网了。为了防止DP83848_Restart函数重复调用,这里加了一个netif_is_link_up判断。

DP83848_Restart函数的实现如下:

void DP83848_Restart(void)
{
  uint32_t value;

  // 只要打开了自动协商功能, 插上网线后就能自动开始协商, 不需要软件写寄存器来触发
  do
  {
    HAL_ETH_ReadPHYRegister(&heth, PHY_BSR, &value);
  } while ((value & PHY_AUTONEGO_COMPLETE) == 0);

  // 读取自动协商结果, 并写入STM32的ETH寄存器
  HAL_ETH_ReadPHYRegister(&heth, PHY_SR, &value);
  if (value & PHY_DUPLEX_STATUS)
    heth.Init.Duplex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else
    heth.Init.DuplexMode = ETH_MODE_HALFDUPLEX;
  if (value & PHY_SPEED_STATUS)
    heth.Init.Speed = ETH_SPEED_10M;
  else
    heth.Init.Speed = ETH_SPEED_100M;
  HAL_ETH_ConfigMAC(&heth, NULL);
  HAL_ETH_Start(&heth);
  printf("ETH is restarted!\n");
}

这里同样要进行自动协商。由于我们最开始调用HAL_ETH_Init打开了自动协商功能,所以这里就不需要再打开了,插上网线后DP83848就会自己开始协商,我们只需要等待自动协商完毕,读取PHY_SR寄存器获取网络参数,然后HAL_ETH_ConfigMAC配置一下STM32 ETH的网络参数(第二个参数必须为NULL才行),HAL_ETH_Start使能收发就行了。

网线拔掉时,只需要调用HAL_ETH_Stop函数,然后调用netif_set_link_down函数告诉lwip现在网卡没网了就行。

void DP83848_Stop(void)
{
  HAL_ETH_Stop(&heth);
  printf("ETH is stopped!\n");
}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包的收发。底层处理数据包发送的函数是low_level_output函数,处理数据包接收的函数是low_level_input函数,这是移植lwip时最重要的两个函数。

首先看数据包的发送:

static err_t
low_level_output(struct netif *netif, struct pbuf *p)
{
  err_t err = ERR_OK;
  //struct ethernetif *ethernetif = netif->state;
  struct pbuf *q;
  uint32_t i = 0;

  //initiate transfer();

#if ETH_PAD_SIZE
  pbuf_remove_header(p, ETH_PAD_SIZE); /* drop the padding word */
#endif

  printf("[Send] len=%u", p->tot_len);
  if (p->tot_len > ETH_TX_BUF_SIZE || !netif_is_link_up(netif))
  {
    printf(" (failed)\n");
    err = ERR_IF;
    goto end;
  }
  else
    printf("\n");
  while (heth.TxDesc->Status & ETH_DMATXDESC_OWN);

  for (q = p; q != NULL; q = q->next) {
    /* Send the data from the pbuf to the interface, one pbuf at a
       time. The size of the data in each pbuf is kept in the ->len
       variable. */
    //send data from(q->payload, q->len);
    memcpy((uint8_t *)heth.TxDesc->Buffer1Addr + i, q->payload, q->len);
    i += q->len;
  }

  //signal that packet should be sent();
  HAL_ETH_TransmitFrame(&heth, p->tot_len);

  MIB2_STATS_NETIF_ADD(netif, ifoutoctets, p->tot_len);
  if (((u8_t *)p->payload)[0] & 1) {
    /* broadcast or multicast packet*/
    MIB2_STATS_NETIF_INC(netif, ifoutnucastpkts);
  } else {
    /* unicast packet */
    MIB2_STATS_NETIF_INC(netif, ifoutucastpkts);
  }
  /* increase ifoutdiscards or ifouterrors on error */

end:
#if ETH_PAD_SIZE
  pbuf_add_header(p, ETH_PAD_SIZE); /* reclaim the padding word */
#endif

  if (err == ERR_OK)
    LINK_STATS_INC(link.xmit);
  else
    MIB2_STATS_NETIF_INC(netif, ifouterrors);

  return err;
}

发送前先做判断,如果发送的数据量大于缓冲区的大小(p->tot_len > ETH_TX_BUF_SIZE),或者网口没网(!netif_is_link_up(netif)),就返回错误。然后用while循环等待缓冲区可用(while (heth.TxDesc->Status & ETH_DMATXDESC_OWN)),再用for循环将pbuf里面的数据拷贝到发送缓冲区heth.TxDesc->Buffer1Addr中。最后调用HAL_ETH_TransmitFrame函数将数据包发送出去,发送的长度为p->tot_len。

再看看数据包的接收:

最开始main函数的主循环中,HAL_ETH_GetReceivedFrame接收了一个数据包后,调用ethernetif_input函数,这个函数又跳转到了low_level_input里面去了。

static struct pbuf *
low_level_input(struct netif *netif)
{
  //struct ethernetif *ethernetif = netif->state;
  struct pbuf *p, *q;
  u16_t len;
  uint32_t i = 0;
  ETH_DMADescTypeDef *desc;

  /* Obtain the size of the packet and put it into the "len"
     variable. */
  len = heth.RxFrameInfos.length;
  printf("[Recv] len=%u\n", len);

#if ETH_PAD_SIZE
  len += ETH_PAD_SIZE; /* allow room for Ethernet padding */
#endif

  /* We allocate a pbuf chain of pbufs from the pool. */
  p = pbuf_alloc(PBUF_RAW, len, PBUF_POOL);

  if (p != NULL) {

#if ETH_PAD_SIZE
    pbuf_remove_header(p, ETH_PAD_SIZE); /* drop the padding word */
#endif

    /* We iterate over the pbuf chain until we have read the entire
     * packet into the pbuf. */
    for (q = p; q != NULL; q = q->next) {
      /* Read enough bytes to fill this pbuf in the chain. The
       * available data in the pbuf is given by the q->len
       * variable.
       *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a memcpy, you can also preallocate
       * pbufs for a DMA-enabled MAC and after receiving truncate it to the
       * actually received size. In this case, ensure the tot_len member of the
       * pbuf is the sum of the chained pbuf len members.
       */
      //read data into(q->payload, q->len);
      memcpy(q->payload, (uint8_t *)heth.RxFrameInfos.FSRxDesc->Buffer1Addr + i, q->len);
      i += q->len;
    }
    //acknowledge that packet has been read();

    MIB2_STATS_NETIF_ADD(netif, ifinoctets, p->tot_len);
    if (((u8_t *)p->payload)[0] & 1) {
      /* broadcast or multicast packet*/
      MIB2_STATS_NETIF_INC(netif, ifinnucastpkts);
    } else {
      /* unicast packet*/
      MIB2_STATS_NETIF_INC(netif, ifinucastpkts);
    }
#if ETH_PAD_SIZE
    pbuf_add_header(p, ETH_PAD_SIZE); /* reclaim the padding word */
#endif

    LINK_STATS_INC(link.recv);
  } else {
    //drop packet();
    LINK_STATS_INC(link.memerr);
    LINK_STATS_INC(link.drop);
    MIB2_STATS_NETIF_INC(netif, ifindiscards);
  }

  // 确认收到数据
  desc = heth.RxFrameInfos.FSRxDesc;
  for (i = 0; i < heth.RxFrameInfos.SegCount; i++)
  {
    desc->Status |= ETH_DMARXDESC_OWN;
    desc = (ETH_DMADescTypeDef *)(desc->Buffer2NextDescAddr);
  }
  heth.RxFrameInfos.SegCount = 0;

  if (__HAL_ETH_DMA_GET_FLAG(&heth, ETH_DMA_FLAG_RBU) != RESET)
  {
    printf("Receive buffer unavailable!\n");
    __HAL_ETH_DMA_CLEAR_FLAG(&heth, ETH_DMA_FLAG_RBU);
    WRITE_REG(heth.Instance->DMARPDR, 0);
  }

  return p;
}

此函数将接收缓冲区heth.RxFrameInfos.FSRxDesc->Buffer1Addr中的数据复制到pbuf里面去,复制完了之后要释放接收缓冲区,将该数据包占用的缓冲区还给DMA(置位ETH_DMARXDESC_OWN)。而且还必须将heth.RxFrameInfos.SegCount清零,这一步很关键,否则接收后续数据包会出问题。最后,判断ETH_DMA_FLAG_RBU标志位,检查之前是否因缓冲区满了导致了接收停止,如果接收已停止,则对DMARPDR寄存器写0,恢复接收。这个操作没有封装成HAL库函数,所以必须直接写寄存器完成。

【程序运行结果】

开机时如果插了网线,串口的输出如下:

STM32F107VC DP83848
SystemCoreClock=72000000
MAC address: 00:80:E1:CD:9E:1A
[Send] len=350
IPv6 link-local address: FE80::280:E1FF:FECD:9E1A
DP83848 interrupt occurred! status=0x2c20
[Send] len=86
[Send] len=78
[Send] len=62
[Recv] len=590
[Send] len=350
[Send] len=86
[Recv] len=60
[Recv] len=590
[Send] len=42
[Send] len=42
[Send] len=86
[Send] len=42
[Recv] len=60
[Recv] len=60
[Recv] len=60
[Recv] len=60
[Recv] len=90
[Recv] len=142
[Send] len=86
[Recv] len=142
[Recv] len=86
[Recv] len=90
[Send] len=42
DHCP supplied address!
IP address: 192.168.1.3
Subnet mask: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192.168.1.1
DNS Server: FE80::1
[Recv] len=90
[Send] len=42
[Recv] len=60
[Send] len=70
[Send] len=42
[Send] len=78
[Send] len=42
IPv6 address 1: 240E:398:394:7C60:280:E1FF:FECD:9E1A
DNS Server: FE80::1
[Send] len=86
[Recv] len=90
[Recv] len=60
[Send] len=42

能够获取到IPv4和IPv6地址,以及DNS服务器的地址。
拔掉网线再重新插入,能产生网线插拔中断,然后DHCP也能重新获取IP地址:

[Recv] len=60
[Recv] len=60
[Recv] len=60
DP83848 interrupt occurred! status=0x2820
Link is down!
ETH is stopped!
DP83848 interrupt occurred! status=0x2c20
Link is up!
ETH is restarted!
[Send] len=350
[Send] len=42
[Recv] len=590
DHCP supplied address!
IP address: 192.168.1.3
Subnet mask: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192.168.1.1
DNS Server: 192.168.1.1
[Recv] len=60

如果开机的时候没有插网线,则ETH初始化失败,之后重新插了网线之后,也能正常通信,并获取到IP地址:

STM32F107VC DP83848
SystemCoreClock=72000000
Failed to start ETH!
MAC address: 00:80:E1:CD:9E:1A
IPv6 link-local address: FE80::280:E1FF:FECD:9E1A
DP83848 interrupt occurred! status=0x2c20
Link is up!
ETH is restarted!
[Send] len=350
[Recv] len=590
[Send] len=350
[Recv] len=60
[Recv] len=590
[Send] len=42
[Send] len=42
[Recv] len=60
[Recv] len=60
[Send] len=42
[Send] len=86
[Send] len=78
[Send] len=62
[Send] len=42
[Send] len=86
DHCP supplied address!
IP address: 192.168.1.3
Subnet mask: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192.168.1.1
DNS Server: 192.168.1.1
[Recv] len=60
[Recv] len=60
[Recv] len=60
[Recv] len=60
[Recv] len=90
[Send] len=42
[Recv] len=60
[Send] len=70
[Recv] len=142
[Send] len=78
[Recv] len=86
[Recv] len=142
[Recv] len=60
[Send] len=42
[Send] len=78
[Send] len=86
[Recv] len=60
[Send] len=42
[Send] len=86
IPv6 address 1: 240E:398:394:7C60:280:E1FF:FECD:9E1A
DNS Server: FE80::1
[Recv] len=102
[Recv] len=122
[Recv] len=102
[Recv] len=122
[Send] len=42

电脑可以ping通板子的IPv4地址和IPv6地址,以及NetBIOS计算机名:

电脑可以通过IPv4和IPv6地址,以及NetBIOS计算机名,访问板子上的网页服务器: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dffyhg/article/details/123015356

网友A:
以太网PHY芯片都有哪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