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ARM5到ARM6 分散文件加载错误问题

楼主(2025-07-07):
一 、 背景
在最近的一次项目中,使用的是ciu32L系列的单片机,因为初始化时,需要对flash进行一些数据写入,发现其使用的是ARM5编译
用官方的历程编译一切正常,但我项目使用的是ARM6编译器,所以我也试了下,直接将编译器改为ARM6,此时编译报了各警告
如下:

二、解决方案
2.1、 官方例程如下:
#if   defined ( __CC_ARM )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 "FAST_PROGRAM"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__ramfunc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__attribute__  ((section (".RamFunc")))
#endif

/**
* @brief  Flash快速编程,往目标地址快速编程半页数据
* @param  address 编程地址
* @param  data_buf 编程数据
* @retval std_status_t 本函数执行结果
*/
std_status_t bsp_flash_fast_write(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_buf)
{
    std_status_t status = STD_OK;
    uint32_t prog_count = 0;

    /* 启动快速编程模式 */
    FLASH->CR |= FLASH_CR_FSTPG_MODE;

    /* 向目标地址写入数据 */
    for (prog_count=0; prog_count < FSTPG_WORD_COUNT; prog_count++)
    {
        ((uint32_t *)address)[prog_count] = data_buf[prog_count];

        /* 查询等待BSY标志被清除 */
        while ((FLASH->SR & 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BSY);

        /* 若出现错误,则退出编程循环 */
        if (FLASH->SR & FLASH_FLAG_ALL_ERR)
        {
            status = STD_ERR;
            break;
        }
    }

    /* 查询等待FSTPG_MODE状态被自动清零 */
    while ((FLASH->CR & FLASH_CR_FSTPG_MODE) == FLASH_CR_FSTPG_MODE);

    /* 清除Flash标志 */
    FLASH->SR = (FLASH_FLAG_ALL_ERR | FLASH_SR_EOP);

    return (status);
}

#if   defined ( __CC_ARM )
#pragma arm section
#endif

分散加载文件如下: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1000  {  ; RW data
   *.o(FAST_PROGRAM)
   .ANY (+RW +ZI)
  }
}

注意:

在ARM6(即AC6编译器,基于LLVM/Clang)环境下,__CC_ARM 这个宏已被废弃,GNUC
也被Keil的ARM编译器6支持。但你遇到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正确地在链接脚本和代码中统一声明和使用 .FAST_PROGRAM
段,导致编译时找不到匹配的 .o(FAST_PROGRAM) 段。

2.2、解决方案:
确保正确的编译器宏判断
ARM6 编译器在 Keil 中的宏是 __ARMCC_VERSION
#if defined(__CC_ARM)  // ARM Compiler 5
#pragma arm section code="FAST_PROGRAM"
#el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00000)  // ARM Compiler 6
__attribute__((section(".FAST_PROGRAM"), used))
#elif defined(__ICCARM__)  // IAR
__ramfunc
#elif defined(__GNUC__)  // GCC
__attribute__((section(".FAST_PROGRAM"), used))
#endif

分散加载文件如下: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2000  {  ; RW data
    *(FAST_PROGRAM)   ; 让 .FAST_PROGRAM 段放入 RAM
    .ANY (+RW +ZI)
  }
}

此时编译通过,程序运行正常。

写笔记的目的其实就是当再次遇到同一个问题,时间久了可能会忘记处理方法,同时也可以解决大家在项目中碰到此类问题,给以快速解决方案。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养成做笔记的习惯。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Porter_007/article/details/146230194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解决方案对于我们这些经常需要在不同ARM版本之间切换的开发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B:
感谢分享,遇到类似的问题时,确实需要这样的详细解决方案。你的笔记对于我们这些开发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C:
感谢分享,遇到类似的问题时,确实需要详细的步骤和解决方案。你的笔记对于我们这些经常需要在不同ARM版本间切换的开发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D:
感谢分享!这个解决方案对于我们这些使用不同ARM编译器的人来说非常有帮助。确保编译器宏的正确使用是关键。

网友E:
看起来你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这确实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特别是在升级编译器时。确保链接脚本和代码中正确声明和使用段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解决方案很详细,对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会很有帮助。

网友F:
感谢分享,遇到ARM编译器升级导致的问题确实很头疼,你的解决方案很有帮助。

网友G:
博主分享的这个问题和解决方案非常有用,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编译器升级导致的问题。按照你提供的修改,确实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感谢分享,这个解决方案很有用,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直以为是硬件问题,原来是编译器宏定义的问题。

网友H:
arm5 ,arm6??华大电子的mcu到底用的是哪个内核?

网友I(2025-08-06):
感谢分享,这个解决方案对于使用不同ARM编译器的项目来说非常实用。确保代码和链接脚本的一致性是关键。

网友I:
感谢分享,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可以参考你的解决方案。确实,编译器的更新有时候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统一编译器宏判断非常关键。

网友J:
看来你遇到的问题是因为在ARM6编译器下,原有的宏定义不再适用导致的。你提供的解决方案很详细,对于使用不同编译器的开发者来说非常有用。

网友K:
ARM5 到 ARM6 分散文件加载错误,多因架构差异致内存映射、指令集不兼容。需检查分散文件中地址范围、段分配是否适配 ARM6,修正指令集相关配置,确保各段加载 / 运行地址在 ARM6 有效内存区域,重新编译链接

网友J:
这个笔记很有价值,不仅解决了问题,还提供了详细的代码示例,方便以后查阅

网友L(2025-09-09):
ARM5 到 ARM6 迁移时分散文件加载错误,多因架构差异致配置不兼容。ARM6 引入新内存模型(如大物理地址扩展)、指令集特性,分散文件中内存区域定义(如地址范围、权限)、段加载属性(如 PIE 位置无关执行)若未适配,会触发加载失败。需检查分散文件的内存块基址 / 大小、段映射规则,确保与 ARM6 架构要求匹配,同时更新编译器选项(如 --cpu=armv8-a)协同适配。

网友M:
学习了,原来ARM6编译器的宏定义变了,这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

网友N:
非常实用的经验分享,对于使用不同编译器的项目来说,这种细节问题确实容易忽视。

网友O(2025-10-10):
学习了,原来在ARM6编译器中需要这样修改宏定义,之前一直困扰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P:
学习了,原来在ARM6编译器中需要用__ARMCC_VERSION宏来判断,之前一直使用的是__CC_ARM,看来需要更新知识库了。

网友Q:
确实,不同编译器之间的宏定义差异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

网友R:
这个帖子很实用,我之前在项目中也遇到了分散加载文件的问题,按照你提供的解决方案调整后,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S: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详细,对于理解ARM编译器的版本差异和分散加载文件的配置很有帮助

网友T: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遇到ARM编译器升级导致的问题确实很头疼,你的解决方案很有帮助。
...

现在谁还在用arm5???

网友U(2025-11-10):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遇到ARM编译器升级导致的问题确实很头疼,你的解决方案很有帮助。
...

你说的arm升级是升级什么???

网友V: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遇到类似的问题时,确实需要这样的详细解决方案。你的笔记对于我们这些开发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

感觉是很古老的方案了

网友W:
感谢分享,遇到类似的问题时,确实需要详细的步骤和解决方案。

网友X:
确实,遇到编译器升级后的问题,通常都是因为宏定义或者编译器特性的改变

网友B(2026-01-11):
学习了,之前没有注意到ARM6编译器的宏定义变化,这次算是长知识了

网友J:
确实,有时候编译器的版本变化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J:
这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在不同编译器之间迁移时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

网友Y:
这个帖子很有帮助,我之前在从ARM5迁移到ARM6时也遇到了分散文件加载的问题

网友Z:
引用 网友H:
arm5 ,arm6??华大电子的mcu到底用的是哪个内核?

应该是M0 现在谁还用arm5和arm6啊

网友AA(2026-03-04):
引用 网友J:
看来你遇到的问题是因为在ARM6编译器下,原有的宏定义不再适用导致的。你提供的解决方案很详细,对于使用不 ...

是的是的,不同的编译器在很久以前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R:
这篇文章对于理解不同编译器之间的差异和如何调整代码以适应这些差异非常有帮助

网友AB:
ARM5 到 ARM6 迁移时分散文件加载错误,核心诱因包括:
内存映射冲突:ARM6 物理内存寻址范围、MMU 页表规则与 ARM5 差异大,分散文件地址超出芯片实际内存或段重叠会报错;
权限 / 缓存配置:ARM6 新增内存权限、缓存策略,分散文件未适配会触发加载失败;
链接算法:ARM6 编译器对分散文件语法校验更严格,旧语法兼容问题也会导致错误。
总结
内存映射范围 / 重叠是主要原因;
需适配 ARM6 的 MMU、权限配置规则;
同时校验分散文件语法兼容性。

网友Q:
文章很详细,我刚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按照你的步骤修改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AC(2026-05-06):
确实,分散加载文件的修改也很关键。在ARM6环境下,需要特别注意.FAST_PROGRAM段的声明和使用。

网友AD:
感谢分享!这个解决方案对于我们这些使用不同ARM编译器的人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AE:
ciu32L系列是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