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每日话题】英飞凌PSOC™ 4 HVMS:汽车触控“指哪打哪”,你期待用它干啥大项目?

楼主(2025-07-07):
#每日话题#
2025年7月7日,英飞凌重磅推出PSOC™ 4 HVMS MCU系列,搭载第五代CAPSENSE™技术,集成LIN/CXPI收发器和LDO稳压器,直连汽车电池,符合ASIL-B标准,专为汽车HMI和传感执行器量身打造。

从方向盘手部检测到车窗升降触控,这颗MCU让内饰秒变“黑科技”,还能稳控照明和PTC加热!128KB闪存、16KB SRAM,12位SAR ADC加持,紧凑QFN封装省空间,125°C高温下稳如泰山。过去,你用PSOC™系列搞过哪些汽车HMI或传感神器?遇到啥“神坑”?对这颗新品有啥期待?想用它干啥硬核项目?快来论坛晒经验、谈畅想,比比谁的计划最牛!

欢迎大家回帖分享下述相关内容~~
你用PSOC™系列(如PSOC™ 4)搞过哪些汽车HMI或传感项目?方向盘触控、座椅调节有啥“炫技”时刻?
开发汽车HMI或传感执行器时,CAPSENSE™或ModusToolbox™踩过啥坑?比如触控灵敏度、空间限制咋破?
PSOC™ 4 HVMS的第五代CAPSENSE™(高信噪比、低功耗)和集成LIN/CXPI,能解决你哪些老大难问题?
你计划用PSOC™ 4 HVMS干啥项目?全车“空气触控”?还是AI辅助的智能座舱?
ASIL-B标准和125°C高温耐受,能否让你的HMI设计在极端环境“无敌”?期待咋优化?

话题奖励:
1、凡有效参与话题讨论的回帖者均可获得100家园币奖励
2、抽取2位发表优质回贴的友友奖励500家园币——恭喜:
@地瓜patch  @lulugl

活动时间:2025.7.7——2025.7.14

非常好的话题

网友A: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本人并没有购买汽车,不过同事或者亲戚的电动汽车倒是坐过不少,总的感觉电动汽车的加速度和运行平稳性非常不错,尤其是在电控系统中更是较传统油车显得功能性和丰富性上有很大的提升。记得有位同事新购置的一款近二十万的电动汽车,其座椅调节控制、以及中控台的功能着实让本人感到了科技的发展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据说这款车的辅助驾驶功能采用的是PSOC™系列完成的,在一段车流量相对较少的道路上,同事特地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其表现非常不错,安全平稳。

网友B:
利用CAPSENSE™技术实现方向盘、中控台、门板等区域的无缝触控操作,例如动态菜单控制、手势识别(如滑动调节音量/空调),甚至结合AI算法实现“无屏化”交互,提升驾驶安全

网友C:
PSoC的CapSense电容感应技术可以支持多指触控+滑动手势(比如调节音量时手指划一圈),甚至通过压力感应区分轻触和重按(比如轻按切换歌曲,重按唤醒语音助手)。搭配触觉反馈(Haptic Feedback),用振动模拟物理按键的“咔嗒”感,让驾驶员盲操时更有安全感。

网友D:
ASIL-B标准和125°C高温耐受性为HMI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安全和可靠性保障,但要实现“无敌”的效果,还需要在热管理、材料选择、防护等级、显示技术、通信接口和认证范围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通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网友E:
PSOC™系列可以完成座椅加热、后备箱腿扫自动打开关闭的功能

网友F:
PSOC™系列可以取代传统的机械按钮,用于中控面板、方向盘按键、车门控制面板、顶灯控制、空调控制、座椅调节等。

网友G:
触控灵敏度与环境干扰问题:灵敏度不足或误触发

问题根源:
环境温度波动(-40°C~125°C)导致电容基线漂移36;
电磁干扰(如电机、逆变器)影响信号稳定性9;
手套/水渍等外部因素降低感应精度5。

解决方案:
第五代CAPSENSE™技术:信噪比(SNR)提升8倍,支持3000pF高寄生电容和18mm叠层设计,增强抗干扰能力3810;
动态基线校准:通过ModusToolbox™的CAPSENSE™中间件库自动调整阈值,适应温度变化410;
硬件滤波:集成12位SAR ADC和运算放大器,实时过滤噪声68。
响应延迟

优化策略:
减少扫描周期:在ModusToolbox™中配置多通道分时扫描,降低CPU负载4;
启用低功耗模式:CAPSENSE™ MW库支持休眠唤醒,平衡功耗与响应速度10。

网友H:
通过 ModusToolbox™的图形化界面启用自动调谐,动态优化传感器基线和阈值。例如,在接近感应应用中,将灵敏度参数设为 0x3(50 counts/0.4 pF)可缩短扫描时间

网友I:
车载传感器对温度、湿度要求比较高,使用年限要求长,一辆家用车至少使用10年应该没问题,要求软件运行稳定,在增加功能的同时,我更看中其工作稳定性,车用环境基本上算是比较恶劣的环境了,如果在此环境下,能持续正常工作的话,并且提供较多的功能,我相信这个MCU会很受欢迎,期待英飞凌可以用这个MCU在恶劣环境下做一些测试,提供一些表现数据。

网友J:
英飞凌重磅推出PSOC™ 4 HVMS MCU系列,搭载第五代CAPSENSE™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不管中控人机交互,车门把手感应,车内环境控制,辅助系统,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设计空间。

网友K:
很遗憾没有做过汽车相关项目。但是看PSOC™ 4 HVMS MCU系列,搭载第五代CAPSENSE™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介绍,感觉在汽车上的触控技术是大有前途的。
因为,汽车传感的机械式的按键,在长时间的振动等环境中,对器件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换成触控,那他的使用寿命会大大加长,出错机率也会少很多的。再有就占用的空间会比机械式的要小很多,目前英飞凌的低功耗做得非常好,取代传统的机械器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网友L:
在汽车中,传感器容易受到其他电子设备的电磁干扰,可能导致触摸灵敏度降低或操作不稳定。
屏蔽设计:在设计时考虑屏蔽措施,以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例如,在传感器电路周围增加屏蔽层或采取适当的接地措施。
优化电源管理:确保系统电源的稳定,避免电源波动对触控响应的干扰。使用稳压电源或增加滤波器可以改善电源噪声。

网友M:
该系列搭载ARM® Cortex®-M0+处理器,具有高达128 KB的嵌入式闪存和 16 KB的SRAM。这些微控制器可直接由12 V电池供电,并且包含LIN和CXPI PHY。对于电容式传感应用,该器件支持最新第五代CAPSENSE™技术,其SNR比上一代技术高八倍,支持最高3000 pF的高寄生电容和最大18 mm的叠层。额外的模拟集成包括一个 12 位 SAR ADC、最多两个运算放大器和低功耗比较器。

网友N:
有幸试用了英飞凌PSOC 4000系列的触控芯片。它的隔空触摸控制技术非常惊艳。传统的触摸按键是按压式,一定要接触到屏幕,但以我个人为例,我的手指没有手指肚,我在按键时,只能使用手指关节来敲击。相较固有芯片电容式按键采集芯片,英飞凌PSOC 40000是可编程式,它也就可以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调节识别的强度。这对于戴手套,美甲之后的按键操作将非常友好。
这些特性有利提高用户体验。至少对现在的HMI将是碾压级的。

网友O:
空气触控功能会让人眼前一亮,现在声控方式的已经出了很多,空气触控,例如隔空扫腿开后备箱,获取驾驶员信息以及检测车内情况很有前景

网友P:
用PSOC™ 4 HVMS可以做座椅智能加热与通风,加上车内灯光控制

网友Q:
上个月有幸开了一会电车。。。别人的 平时开油车开习惯了 。。。电车的平稳性超乎了我的想象。。。加速度也很快 体感非常不错

网友:
方向盘检测

网友R:
空气触控(非接触式触控)通常是指电容式传感(CapSense),接近感应(Proximity Sensing)。英飞凌的 PSoC系列(如PSoC 4、PSoC 6) 内置 CapSense 技术,可直接实现高精度的非接触式触控。通过 PSoC CapSense 检测手指接近,实现中控屏的“隔空操作”(如音量调节、菜单切换)。PSoC 的智能算法可区分有意操作和无意接近,提升可靠性。

网友S:
是否集成了CAN收发器,这颗料用在汽车车灯电子上是否合适,满足ASIL-B功能安全,能否提供给客户失效模式失效分布等相关信息资料,或者说客户在功能安全设计时,能提供哪些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