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51系列] CIU32L051C8T6

楼主(2025-07-08):
48MHz Cortex-M0+ 32-bit CPU
    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
64KBFlash,16KB SRAM
1KB OTP
灵活的功耗管理模式
    – VBAT备份电源自动切换
    – 0.95μA VBAT模式+RTC +备份寄存器
    – 1μA Stop模式,CPU+SRAM保持
    – 1.25μA Stop模式+RTC
    – 60μA/MHz@48MHz Run模式,外设关闭,在Flash运行程序
电源监测:支持BOR和PVD
时钟源
    – 外部高速时钟:4~32MHz,支持停振检测
    – 外部低速时钟:32.768KHz,支持停振检测
    – 内部高速时钟:16MHz,全温度变化小于±2%
    – 内部低功耗低速时钟:32KHz
    – PLL:6MHz ~ 48MHz
多达57个IO,防倒灌且兼容5V通信,其中高驱IO可达20mA
2通道DMA控制器,具备灵活映射关系
RTC支持闹钟、周期定时器,校准精度可达±0.477ppm
9个定时器
    – 3个16-bit 4通道通用定时器
    – 1个16-bit基本定时器
    – 2个16-bit低功耗定时器,其中1个支持正交编码
    – 1个24-bit SysTick
    – 2个看门狗:IWDG和WWDG
IRTIM支持定时器和U(S)ART互联用于红外控制
通信接口
    – 2个LPUART,Stop唤醒
    – 4个U(S)ART,其中1个支持ISO7816和SPI主模式,3个UART
    – 2个SPI,主模式最高速率为20Mbps,从模式最高速率为16Mbps
    – 1个I2C,主从模式,1Mbps Fm+,Stop唤醒
信息安全
    – AES算法协处理器
    – TRNG,CRC
    –  TAMP防拆和备份寄存器
LCD最大支持8COM x 32SEG
    – 电荷泵模式:驱动能力强,VLCD升压可高于VDD且不随VDD变化,VLCD多档可配置,最高可达5.25V
    –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对比度16级可调,高低驱可动态切换,免外部电容
12位1Msps高精度SAR ADC,可测量高输出阻抗信号
2个超低功耗比较器,具有6bit DAC比较基准,支持轨到轨输入
内置参考电压源VREFBUF,3.0V、2.5V、2.048V,可通过IO输出
1个温度传感器,最大误差±2°C
96-bit unique ID
内嵌Bootloader:支持UART
SWD调试
工作条件:1.8V~5.5V,-40°C~85°C
封装形式:LQFP64/48、QFN32、SSOP24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uly692/article/details/149069159

网友A:
这个CIU32L051C8T6的功耗管理看起来非常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B:
这个CIU32L051C8T6的功耗管理看起来相当灵活,特别是VBAT模式和Stop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这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C:
这款MCU的功耗管理看起来相当灵活,尤其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这对于需要长期运行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D:
这个CIU32L051C8T6的功耗管理看起来很不错,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
华大MCU代理兼FAE,需要芯片和开发板的联系我ID(微信)

网友E:
这个CIU32L051C8T6的功耗管理看起来很不错,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

网友E:
这个CIU32L051C8T6的配置看起来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应用场景。特别是它的多种功耗管理模式,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F:
这个CIU32L051C8T6的功耗管理看起来相当灵活,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G:
貌似华大半导体的M0内核的芯片居多,一个系列的

网友C:
这款CIU32L051C8T6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看起来非常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

网友H(2025-08-11):
引用 网友C:
这款CIU32L051C8T6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看起来非常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
...

是的,低功耗的情况一般都是使用电池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