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NRST低电平持续时间>10ms,芯片未响应调试命令。

楼主(2025-07-08):
NRST低电平持续时间>10ms,芯片未响应调试命令。

网友A:
兄弟,NRST低电平超过10ms,有可能芯片进入了复位保护状态,试试短按复位看看效果。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调试器?NRST脚是不是被别的电路拉低了?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网友C:
低电平时间太长会不会触发芯片的安全机制?官方手册上有没有类似说明?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改成短复位脉冲就正常了,你试试看。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STM8?不同型号NRST行为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F:
NRST线有没有加滤波电容或者上拉?有的话可能影响复位信号。

网友G:
调试器设置有没有选错,或者NRST复位响应关闭了?检查下IDE配置。

网友H: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NRST信号波形,确认低电平到底多长时间。

网友I:
试试先把NRST拉高,再触发复位,看能不能唤醒芯片调试。

网友J:
也有可能芯片内部程序卡死了,导致无法响应调试命令,试试烧写空白程序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