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使用hal库配置SPI模式

楼主(2025-07-09):
1.选择模式(我这里选择的是全双工主模式)
下面那个Hardware NsS Signal,意思就是SS引脚使用软件触发还是硬件触发,这里默认不使能,也就是采用软件触发。

一.这里先配置
1.帧格式(这里默认就行,不是很理解)
2.数据大小,使用8位
3.第一位电平,因为采用拉低电平作为开始,所以这里配置为高电平

三.配置时钟参数

1.预分频系数(设置了128),这里要根据芯片时钟配置,由于SPI1的时钟频率为72Mhz,72M/128=562.5K,所以这里频率大概为500多K赫兹,
2.波特率,根据预分频系数变化的,不用管
3.下面两个用来配置采用哪一个模式的,这里是模式0

四、这里SS(CS)采用软件触发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75150601/article/details/149114309

网友A:
hal库配置SPI模式

网友B:
SPI接口的引脚连接正确:

SCK(时钟线)
MOSI(主输出从输入)
MISO(主输入从输出)
NSS(片选线)

网友C:
SPI引脚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对于SCK和MOSI)和浮空输入(对于MISO)。片选线(NSS)可以配置为普通推挽输出或硬件NSS。

网友D:
SPI时钟分频不应过小,以免超出外设的最高工作频率限制。

网友E:
对于大数据量传输,建议使用DMA模式

网友F:
根据从设备的数据手册设置以下参数:
Polarity(极性):决定时钟空闲电平(CPOL=0/1);
Phase(相位):决定第一个沿采样/输出数据(CPHA=0/1);
DataSize:8b 或 16b(多数设备为 8b);
FirstBit:MSB 优先或 LSB 优先(默认 MSB)。

网友G:
时钟配置错误可能导致SPI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CPOL/CPHA不匹配、数据宽度设置错误、MISO引脚接收到干扰。

网友I:
PI参数设置不当可能导致通信失败或数据错误。

网友J:
SPI时钟频率需根据外设支持的最大频率设置,通常不超过STM32F103C8T6的SPI最大时钟频率(

网友K:
先使能 SPI 时钟再操作寄存器

网友L:
长距离或高速通信时,建议在SCK、MISO、MOSI线上加10kΩ上拉电阻。

网友M:
用HAL_SPI_Transmit(),此时 MISO 线可悬空

网友N:
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同时收发

网友O:
检查 MISO 引脚是否悬空或接上拉电阻

网友P:
可以通过调整波特率预分频器(BaudRatePrescaler)来控制时钟频率。

网友Q:
如果需要使用中断或DMA进行数据传输,确保正确配置中断和DMA通道。

网友R:
CPOL/CPHA:必须与从设备的时钟极性和相位完全一致

网友S(2025-08-08):
检查CPOL/CPHA是否与外设匹配。

网友T:
DMA 高效传输

网友U:
SPI信号(尤其是SCK、MOSI)走线尽量短(≤10cm),避免长距离传输导致信号衰减。

网友V:
需严格遵循 “拉低→传输→拉高” 流程

网友W:
引脚正确映射、参数与从设备匹配、严格控制片选时序。

网友N:
CPOL/CPHA 与从设备不匹配

网友:
在使用SPI之前,必须使能SPI外设的时钟。

网友X:
未使能时钟直接操作寄存器会导致硬 Fault。

网友Y:
系统时钟配置正确, SPI时钟频率符合要求。 SPI时钟频率不应超过设备的最大支持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