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图请教

楼主(2025-07-07):
各位坛友好,如图所示是一个氧气传感器的转接板。sensor是一个氧气传感器。 VCC为3V,请问一下谁能解析一下这个运放的原理吗,若是放大器的话,是放大多少倍?

网友:
图是不是弄错了啊?不管是两极性还是三极性的,根据这图感觉取不到信号吧?

网友A:
氧气传感器型号发一下,一般电化学氧气传感器输出是差分电压信号,等效于一个电池和热电偶类似使用差分放大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