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d32用arm gcc和用keil编译,大小差几倍?

楼主(2025-07-07):
GD32,用keil编译才30K+,但用arm-none-eabi-gcc编译出来有100K+,为什么会差好几倍?有哪里可以优化一下,减小一下arm-none-eabi-gcc编译的bin文件大小?

之前也搭过一套环境,不过没深入研究
学习一下,也用gcc编过

网友A:
GD32使用Keil编译后代码体积为30K+,而使用arm-none-eabi-gcc编译后体积达到100K+,这种显著差异主要源于库文件差异、优化策略不同、调试信息残留及内存对齐差异

网友B:
Keil:使用专为单片机优化的Microlib库,砍掉了C标准库中单片机开发不常用的功能,体积较小。GCC:默认使用Newlib库,功能更全面但体积较大。虽然GCC也有适合单片机的Newlib-nano库,但需手动配置。

网友C:
优化策略不同,eil:编译器优化策略更贴近芯片特性,生成的代码更紧凑。GCC:虽然开源免费,但优化策略可能不如Keil精细,导致代码体积较大。

网友D:
调试信息残留,GCC编译时可能包含调试信息(如.debug_info、.debug_abbrev等段),这些信息不会写入单片机,但会增加ELF文件大小。若未正确配置编译选项,可能导致最终二进制文件体积膨胀。

网友E:
不同编译器对结构体、变量的内存对齐方式可能不同,导致内存占用差异。例如,GCC和IAR在处理结构体内存对齐时的方法就存在差异。

网友F:
在编译选项中添加-specs=nano.specs,并链接libc_nano.a和libm_nano.a库。

网友G:
效果:显著减少代码体积,适用于资源受限的单片机。

网友H:
使用-Os(优化代码大小)而非-O0(无优化)或-O2(平衡优化)。某些项目在使用-Os时可能出现运行问题,需结合代码调试。

网友I:
在编译选项中添加-g0(禁用调试信息)或-s(移除符号表)。减少ELF文件大小,对最终二进制文件体积无直接影响,但可避免中间文件膨胀。

网友J:
使用__attribute__((packed))取消结构体优化对齐,或手动调整变量顺序以减少内存碎片。

网友K:
库函数实现差异吧

网友L:
启用-Os + -flto        ,代码体积减少30%~50%。

网友M:
GCC默认生成DWARF格式调试信息,即使未启用调试选项,也可能保留部分符号表,增加二进制体积。

网友N:
链接时裁剪未使用段

网友K:
替换高开销库函数,减少动态调用开销。

网友O:
不同的编译器可能有不同的默认优化级别。

网友P(2025-08-06):
优化等级不一样吧

网友Q:
应该是代码编译的优化等级不一样导致的吧

网友R:
ARM GCC 和 Keil 的默认优化设置不同,导致生成的代码效率存在显著差异。

网友S:
Keil MDK 默认使用的是其专有的微控制器C库(MicroLIB),这是一个经过高度优化的小型库,特别适合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它提供了对C标准库函数的基本支持,并且体积较小。
ARM GCC 默认使用的是newlib或newlib-nano,其中newlib是一个完整的C库实现,包含了许多功能,但相对来说体积较大。newlib-nano则是针对嵌入式系统的精简版本,但它仍然可能比Keil的MicroLIB要大。

网友T:
编译器的优化设置 会影响生成代码的大小和性能。

网友U:
Keil 针对性减重策略

网友V:
在链接器设置中,可以通过调整链接脚本和链接选项来优化代码大小

网友S:
优化策略不同

网友W:
调试信息与默认配置

网友X:
Keil 通常使用针对 ARM 内核优化的专用库 ,而 GCC 依赖标准 GNU 库

网友Y:
默认优化等级不同

网友Z:
自动生成复杂分区脚本

网友AA:
使用最新版本的编译器

网友AB:
调试信息生成机制

网友AC:
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和开发环境可能包含不同的优化补丁和改进,导致编译后的代码大小不同。

网友AD:
主要源于库文件差异

网友R:
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可能有不同的优化算法和代码生成策略。

网友R:
检查并调整GCC中的优化级别。

网友O:
代码编写和优化也会影响编译后的代码大小。

网友AE:
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使用不同的标准库实现,这些库的大小和实现方式会影响最终的二进制文件大小。

网友AF:
尝试使用不同的优化选项,如GCC的-Os或KEIL的相应选项。

网友AG:
KEIL作为商业编译器,可能对GD32微控制器有更深入的优化和支持。

网友AH:
CC和KEIL可能在不同的优化级别下生成不同大小的代码。

网友AI:
Keil MDK可能会有一些预设的优化配置,使得默认情况下生成的代码更加紧凑。

网友AJ:
ARM GCC通常具有更多的优化选项和参数,可以生成更小的代码。而Keil MDK可能默认使用较低的优化级别,导致生成的代码较大。

网友AK:
库文件和链接器设置

网友AL:
重新排列代码布局提升局部性

网友AM:
为什么会差好几倍?

网友AN:
GD32使用ARM GCC编译生成的代码体积可能更大,因为GCC在优化上追求可移植性,而Keil则更侧重于针对ARM Cortex-M内核进行优化,使得代码更紧凑。

网友AO:
GD32使用ARM GCC和Keil编译器时,大小差异大是因为Keil在链接时默认添加了较多的启动代码和库文件,而ARM GCC更加精简。

网友AP:
因为GD32使用ARM GCC和Keil编译时,默认优化级别不同,导致代码体积差异大。ARM GCC通常更注重代码大小,而Keil则更注重编译速度和性能。

网友AQ:
编译器自动生成调试信息,即使没开调试,符号表也会留些,使程序文件变大。

网友AR(2025-09-07):
调整链接脚本和选项可减小代码体积,就像整理抽屉一样,让东西更紧凑。

网友AS:
编译器优化级别不同,影响程序运行效率和代码大小。

网友AT:
优化设置不同确实会导致代码效率有较大差异。建议统一优化设置以提升性能。

网友AU:
此技术优化了单片机编程,大幅压缩代码大小,适合资源紧缺的微控制器。

网友AV:
使用Keil时选专用ARM库,用gcc则选用GNU标准库。

网友AW:
编译优化等级不同确实可能引起代码执行效率上的差异。

网友AX:
这功能可能用于自动创建复杂的数据分区,适用于大数据处理,比如在数据库或分布式系统中,提高数据处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