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eature Request: Place Default_Handler in stm32xxx_it.c

楼主(2025-07-08):
CubeIDE在startup.S文件中定义了Default_Handler,但如果能将其定义在stm32xxx_it.c文件中会不会更加实用。这样当Default_Handler被调用时,用户可以更方便地做出响应。

网友A:
这个建议挺有意思的,把Default_Handler放到stm32xxx_it.c确实方便用户直接修改和扩展。

网友B:
但startup.S里放Handler是为了保证中断向量表的完整性,改动可能需要注意兼容性。

网友C:
如果能在stm32xxx_it.c里加一个弱定义的Default_Handler,然后startup.S调用这个弱定义,是不是更灵活?

网友D:
CubeIDE官方如果采纳这个想法,对调试异常情况也会更友好,方便定位问题。

网友E:
其实目前很多工程都是用户自己在stm32xxx_it.c里重定义异常处理函数,这个改动会不会破坏现有习惯?

网友F:
这样做有利于让Default_Handler里写日志或者触发断点,更方便排查未知中断。

网友G:
也可以考虑增加一个钩子函数,在Default_Handler被调用时自动触发,方便用户自定义处理。

网友H:
希望ST官方能考虑下,把中断默认处理放得更“透明”,让我们写异常处理更轻松。

网友I:
当然,这样改了可能会对startup文件自动生成有影响,需要IDE和库配合改进。

网友J:
个人觉得,如果能有选项让用户决定Default_Handler的位置会更好,满足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