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脑主机启动不起来怎么回事

楼主(2025-07-07):
电脑主机启动不起来怎么回事

xch
中暑

网友A:
是时候上国补了

网友B:
起不来换个新的呗,新的来了就起来了

网友C:
内存重新拔插下

网友D:
昨天正常,今天启动不了?
屏幕无任何显示,还是启动中有信息提示?
系统文件损坏或者硬件损坏都会造成启动不了
有时清除一下板卡灰尘就好了

网友E:
内存条接触不好……

网友F:
这个天气,是不是最有可能的是 受潮 了

网友G:
描述的太简单,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