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G0跑ADC单端采样老有噪声

楼主(2025-07-08):
我用单端ADC测电压,总是比实际值抖动一截,滤波也没啥用,咋搞?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也要考虑。

楼主:
我之前也遇到过,地线走好点。

网友B:
外部加个小电容滤波试试。

网友C:
ADC采样时间别设太短。

网友D:
模拟电源分开供电稳点。

网友E:
PCB模拟部分远离开关电源。

网友F:
采样电阻别太大。

网友G:
多通道测看看是不是同样噪声。

网友H:
我后来跑均值滤波稳了。

网友I:
HAL里校准别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