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 SPI DMA收数据有时候卡死

楼主(2025-07-08):
DM, DMA, pi, spi
SPI加DMA连续收数据,跑一阵子就卡死了,怀疑是溢出没清?

网友A:
有时候是CS脚抖动。

网友B:
DMA溢出标志要清干净。

楼主:
FIFO阈值别设太小。

网友C:
SPI模式别选错。

网友D:
中断优先级和DMA冲突了?

网友E:
DMA循环模式试试。

网友F:
我分段收比一次收稳。

网友G:
SPI速率别拉太高。

网友H:
NVIC里别关了DMA中断。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看总线。

网友J:
DMA通道未正确映射到SPI外设,或DMA传输方向配置错误。

网友K:
未启用循环模式但未及时处理数据,或缓冲区未对齐导致传输异常。

网友L:
可能是中断未启用或优先级不足。

网友M:
没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清除传输完成标志?

网友N:
DMA卡死一般是设置问题

网友O: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清除标志位。

网友P:
可能是SPI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Q:
若使用HAL库,可通过HAL_SPI_RxCpltCallback回调函数处理传输完成事件,避免直接操作中断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