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低功耗模式唤醒IO没反应

楼主(2025-07-08):
L0睡眠唤醒想用IO触发,有时候按键就是唤不醒,不知道是引脚没设好?

网友A:
按键抖动太快也有影响。

网友B:
IO输入模式是不是没拉?

网友C:
唤醒边沿要对好。

楼主:
看EXTI中断开了没。

网友D:
低功耗电源域别关了。

网友E:
试试单步调试睡眠。

网友F:
我多做个防抖后好了。

网友G:
触发条件别写错。

网友H:
看看唤醒标志位状态。

网友I:
RTC唤醒能用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