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外部晶振启动不了

楼主(2025-07-08):
用外部晶振老不起振,换了好几个晶振都一样,是负载电容选错?

网友A:
内部RC先跑起来比对。

网友B:
晶振焊接要干净。

网友C:
负载电容值选对。

网友D:
外壳接地看看。

网友E:
PCB走线对称点。

楼主:
试试不同启动模式。

网友F:
HSE启动时间别太短。

网友G:
换个厂家晶振测下。

网友H:
看VDD供电波动没。

网友I:
晶振频率匹配芯片支持。

网友J:
晶振频率与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K:
晶振质量不行?

网友L:
电源不稳定?

网友M:
换块晶振看看。

网友N:
先用内部时钟看看。

网友O:
晶振质量不行吧,换个品牌的试试,我都是随便布线,从来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P:
可改用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Q:
是不是晶振有问题了?

网友R:
检查复位信号是否被短接,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