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定时器触发ADC偶尔不同步

楼主(2025-07-08):
用定时器触发ADC采样,有时候触发点对不齐,是不是预分频没设好?

网友A:
时钟树配置稳点。

网友B:
预分频对齐算清楚。

网友C:
触发边沿别弄反。

网友D:
看ADC触发源是不是对。

网友E:
DMA触发延时看看。

网友F:
我用外部信号试过稳了。

楼主:
定时器输出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G:
中断里别有长延时。

网友H:
双缓冲开没开?

网友I:
用主从模式也能搞定。

网友J:
定时器与ADC时钟源不一致?

网友K:
可能是因为触发信号抖动或毛刺。

网友L:
ADC多通道扫描顺序冲突。

网友M:
预分频确认一下

网友N:
中断优先级冲突吧?

网友O:
可能存在硬件信号干扰。

网友J:
统一时钟源与分频系数。

网友P:
增加采样时间。

网友Q(2025-11-03):
应该是因为触发信号抖动或者毛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