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 USB HID传大包失败

楼主(2025-07-08):
做USB HID想跑大包数据传输,一传大就丢,抓包也看不懂哪错了。

网友A:
用USB抓包看看包格式。

网友B:
HID帧别超最大字节。

网友C:
分包发要写对。

网友D:
USB描述符别漏改。

网友E:
PC端驱动装没?

网友F:
缓冲区别小于包大小。

网友G:
中断模式会不会堵。

网友H:
USB供电要稳。

楼主:
HAL库版本试下新旧。

网友I:
PC换口试一下。

网友J:
描述符配置错误?

网友K:
可能缓冲区大小不足。

网友L:
USB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与上位机发送的数据长度不匹配。

网友M:
估计是数据对齐问题吧。

网友N:
协议栈中对接收数据的处理逻辑,尤其是对报告描述符的解析部分,可能存在缺陷,导致数据解析错误。

网友O:
如果USB中断优先级较低,可能导致数据接收不及时,引发数据错误。

网友P:
应该是USB配置细节再确认一下

网友Q:
USB引脚连接错误或损坏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R:
检查USB引脚连接是否正确且没有损坏。

网友S(2025-11-03):
应该是数据对齐,USB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