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 RTC掉电时间乱跳

楼主(2025-07-08):
RTC掉电后用电池保持,但时间总乱跳,感觉像备份寄存器有坑。

网友A:
多跑几次做对比。

网友B:
RTC供电电池焊好没?

网友C:
看Vbat脚接没。

网友D:
RTC寄存器区备份别乱改。

网友E:
电池电压别太低。

网友F:
外部32K换个好晶振。

网友G:
看看初始化顺序。

网友H:
HAL库RTC配置对不对。

网友I:
低温下晶振容易跑偏。

楼主:
我做了掉电保存校准。

网友J:
寄存器损坏或配置错误。

网友K:
更换纽扣电池或晶振,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L:
用万用表测量VBAT引脚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M:
VBAT电池电压不足或接触不良,会导致时间丢失。

网友N:
可能是晶振未起振或频率偏差大。

网友O:
未正确初始化RTC时钟源、备份寄存器访问权限或时间设置函数,可能导致时间数据异常。

网友P:
是不是配置初始化导致的

网友Q:
检查备份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R:
检查电池座接触是否虚焊或氧化。

网友S(2025-11-03):
检查备份寄存器配置初始化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