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用内部RC当系统时钟误差大

楼主(2025-07-08):
小C0不外接晶振跑RC,跑久了定时误差好大,搞不懂怎么校准。

楼主:
有预算就上TCXO。

网友A:
RC天生漂移大。

网友B:
系统自带校准寄存器看看。

网友C:
外接晶振是最稳的。

网友D:
做软件补偿对时。

网友E:
温漂影响也不小。

网友F:
不用RTC的话偏差更明显。

网友G:
看LSE能不能用。

网友H:
主要别做高精度定时。

网友I:
我把RTC接外部32K稳住了。

网友J:
外接晶振替换RC

网友K:
若必须使用内部RC,优先选择HSI(8MHz)而非LSI(32kHz)。

网友L:
RTC数字校准。

网友M:
一般时间是需要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