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最近太热了,有没有凉快点的项目做

楼主(2025-07-08):
最近有啥凉快的开源项目或者DIy项目做?热死茑

网友A(2025-09-03):
DIY个小风扇,无刷的那种

网友B(2025-11-07):
天气炎热时,有很多清凉的项目可以选择。比如水上运动,像游泳、皮划艇等,能在水中感受凉爽;也可以进行户外徒步,选择绿树成荫、溪水潺潺的路线;还能去室内场馆,如滑雪场、海底世界等,既能避暑又能享受乐趣。

网友C:
可以做 “智能散热小风扇” 项目:用 PIC 单片机 + DS18B20 测温,根据温度自动调节风扇转速,配 LCD1602 显示温度。电路简单,用少量元件搭建,编程逻辑清晰,适合入门。做好后能放桌面实时降温,边做边享受凉风,兼顾学习与实用,夏日里很惬意。

网友D:
天气炎热时,有很多清凉的项目可以选择,比如智能散热小风扇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