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EXMC驱动W9825G6问题?

楼主(2025-07-08):
HC32F4A0 替换STM32F429 EXMC驱动W9825G6调不通,有用过的大神?

楼主:
配置34脚PC2为EXMC-CE0,SDRAM地址配置0x8000-0000,EXMC-CE0片选信号输出到EXMC-CE1(PG9脚),希望厂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2025-08-31):
HC32F4A0 的 EMC 时钟源自 PLL2 输出,最高支持 133MHz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 HC32F4A0 的 EMC 时钟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34脚PC2为EXMC-CE0,SDRAM地址配置0x8000-0000,EXMC-CE0片选信号输出到EXMC-CE1(PG9脚),希望厂家给 ...

确认频率是否在 W9825G6 支持范围内

网友A:
有没有异常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34脚PC2为EXMC-CE0,SDRAM地址配置0x8000-0000,EXMC-CE0片选信号输出到EXMC-CE1(PG9脚),希望厂家给 ...

确认 HC32F4A0 的 EMC 引脚功能是否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