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不使用蓝牙协议栈,怎么释放掉蓝牙协议栈的内存啊?

楼主(2025-07-08):
#21ic问答# N32WB031蓝牙芯片在用的时候内存不够,也不使用蓝牙协议栈,怎么释放掉蓝牙协议栈的内存啊?

网友A:
这个不清楚啊。

网友A:
调整内存分配,编辑链接脚本文件(.ld或.sct)

网友B:
如果底层驱动支持类似Zephyr RTOS中的bt_disable()函数,可直接调用该接口停止蓝牙活动并释放相关资源

网友C:
禁用蓝牙相关外设

网友D:
关闭蓝牙中断。

网友D:
优化内存管理,用内存池或对象复用技术来减少内存碎片和提高内存使用效率。

网友E:
裁剪未使用的功能,如果芯片的开发框架支持功能裁剪,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裁剪掉未使用的功能模块,从而减少内存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