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CU建立MDK工程

楼主(2025-07-08):
新唐MCU建立工程
支持MDK/IAR,由于本人比较熟悉MDK环境。所以选择使用MDK进行新唐MCU的编译工作,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新唐MCU,所以需要熟悉一些新唐MCU的编译环境,本文章记录编译环境的搭建。
开始
默认你已经安装了MDK和一些驱动,并且之前用过MDK,并且对MDK环境比较熟悉。
新建工程
菜单栏Project--New μVision Project...--工程名称--如图选择

出现一下对话框,需要点击--是

拷贝Library(BSP库内)拷贝进工程文件夹内,并新建main.c文件。

新建几个文件夹(如图分类)

  1. CMSIS文件夹内添加:\Library\Device\Nuvoton\M051Series\Source\system_M051Series.c
  2. CMSIS文件夹内添加:\Library\Device\Nuvoton\M051Series\Source\ARM\startup_M051Series.s
  3. Libraey文件夹内添加:Library\StdDriver\src\所需功能C文件
  4. User文件内添加:工程文件内的main.c文件

然后保存
工程编译配置
设置编译文件路径(按图片添加以下三个路径)

需要填写这个,不填写编译会有错误(--entry Reset_Handler)

需要选择仿真NU-Link,根据自己的仿真器版本选择。

下载完成之后,复位,并且运行,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可以编译输出HEX文件,后期离线下载有用,调试过程可以不选。

完成
完成之后,找一个示例,把main.c代码拷贝过来,然后编译,如果编译不出错,说明工程建立的没有问题了,可以按自己需求去开发自己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A:
在哪儿复制来的啊,图全挂了。垃圾帖

网友B(2025-11-10):
新唐 MCU 建立 MDK 工程:安装对应芯片包,打开 MDK 新建工程,选新唐芯片型号;添加启动文件、库文件及用户代码;配置时钟、中断向量表等工程选项;设置输出文件路径,勾选生成 hex;编译检查错误,无误后可下载调试,需确保芯片包版本匹配,简化开发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