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请教AT32F437用XMC--SRAM方式访问AD7606并行总线的时序参数配置

楼主(2025-07-08):
项目中需要AD7606进行快速同步采样,MCU是AT32F437。请教一下,有没有AT32F437用XMC--SRAM方式访问AD7606并行总线的时序参数配置供参考一下?谢谢!
以下是我的配置:翻译
搜索
复制

void AD7606_XMC_SRAM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0};
  xmc_norsram_init_type  xmc_norsram_init_struct;
  xmc_norsram_timing_init_type rw_timing_struct, w_timing_struct;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F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D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E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G_PERIPH_CLOCK, TRUE);

  /* enable the xmc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XMC_PERIPH_CLOCK, TRUE);

  /*-- gpio configuration ------------------------------------------------------*/

        //address lines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0, GPIO_MUX_12);        //AA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1, GPIO_MUX_12);        //AA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2, GPIO_MUX_12);        //AA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1,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2,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0,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2,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4,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4,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12,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14,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F, GPIO_PINS_SOURCE15,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G, GPIO_PINS_SOURCE0,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G, GPIO_PINS_SOURCE1,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G, GPIO_PINS_SOURCE2,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G,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G, GPIO_PINS_SOURCE4,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G,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G,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G, GPIO_PINS_SOURCE14, GPIO_MUX_12);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G,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12);

//CB lines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4,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12);

//data lines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0,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8,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4,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5,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8,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1,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2,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4, GPIO_MUX_1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5, GPIO_MUX_12);

  /* 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 GPIO_PINS_2 ;//| GPIO_PINS_3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5 | GPIO_PINS_12 | GPIO_PINS_13 | GPIO_PINS_14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_struct);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 GPIO_PINS_2 | GPIO_PINS_3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5 | GPIO_PINS_13 | GPIO_PINS_14;
//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_struct);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1 | GPIO_PINS_12 | GPIO_PINS_13;
//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3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5 | GPIO_PINS_6 | GPIO_PINS_2;
//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 data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 GPIO_PINS_8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 GPIO_PINS_14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 GPIO_PINS_8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 GPIO_PINS_11 | GPIO_PINS_12 | GPIO_PINS_13 | GPIO_PINS_14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 ne/noe/nwe/nbl0/nbl1 lines configuration */
        //XMC_LB/XMC_UB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XMC_NOE/XMC_NWE/XMC_NE1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5 | 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0;
//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_struct);

  /*-- xmc configuration ------------------------------------------------------*/
  xmc_norsram_default_para_init(&xmc_norsram_init_struct);
  xmc_norsram_init_struct.subbank = XMC_BANK1_NOR_SRAM1;
  xmc_norsram_init_struct.data_addr_multiplex = XMC_DATA_ADDR_MUX_DISABLE;
  xmc_norsram_init_struct.device = XMC_DEVICE_SRAM;
  xmc_norsram_init_struct.bus_type = XMC_BUSTYPE_16_BITS;
  xmc_norsram_init_struct.burst_mode_enable = XMC_BURST_MODE_DISABLE;
  xmc_norsram_init_struct.asynwait_enable = XMC_ASYN_WAIT_DISABLE;
  xmc_norsram_init_struct.wait_signal_lv = XMC_WAIT_SIGNAL_LEVEL_LOW;
  xmc_norsram_init_struct.wrapped_mode_enable = XMC_WRAPPED_MODE_DISABLE;
  xmc_norsram_init_struct.wait_signal_config = XMC_WAIT_SIGNAL_SYN_BEFORE;
  xmc_norsram_init_struct.write_enable = X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xmc_norsram_init_struct.wait_signal_enable = XMC_WAIT_SIGNAL_DISABLE;
  xmc_norsram_init_struct.write_timing_enable = XMC_WRITE_TIMING_ENABLE;
  xmc_norsram_init_struct.write_burst_syn = XMC_WRITE_BURST_SYN_DISABLE;
  xmc_nor_sram_init(&xmc_norsram_init_struct);

  /* timing configuration */
  xmc_norsram_timing_default_para_init(&rw_timing_struct, &w_timing_struct);
  rw_timing_struct.subbank = XMC_BANK1_NOR_SRAM1;
  rw_timing_struct.write_timing_enable = XMC_WRITE_TIMING_ENABLE;
  rw_timing_struct.addr_setup_time = 0x5;                //0x2;
  rw_timing_struct.addr_hold_time = 0x5;                //0x0;
  rw_timing_struct.data_setup_time = 0xc;
  rw_timing_struct.bus_latency_time = 0x5;                //0x0;
  rw_timing_struct.clk_psc = 0x0;
  rw_timing_struct.data_latency_time = 0x0;
  rw_timing_struct.mode = XMC_ACCESS_MODE_A;
  w_timing_struct.subbank = XMC_BANK1_NOR_SRAM1;
  w_timing_struct.write_timing_enable = XMC_WRITE_TIMING_ENABLE;
  w_timing_struct.addr_setup_time = 0x2;
  w_timing_struct.addr_hold_time = 0x0;
  w_timing_struct.data_setup_time = 0xc;
  w_timing_struct.bus_latency_time = 0x0;
  w_timing_struct.clk_psc = 0x0;
  w_timing_struct.data_latency_time = 0x0;
  w_timing_struct.mode = XMC_ACCESS_MODE_A;
  xmc_nor_sram_timing_config(&rw_timing_struct, &w_timing_struct);

  /* bus turnaround phase for consecutive read duration and consecutive write duration */
  xmc_ext_timing_config(XMC_BANK1_NOR_SRAM1, 0x08, 0x08);

  /* enable xmc_bank1_nor_sram1 */
  xmc_nor_sram_enable(XMC_BANK1_NOR_SRAM1, TRUE);
}

楼主:
请教AT32F437用XMC--SRAM方式访问AD7606并行总线的时序参数配置

/* timing configuration */
  xmc_norsram_timing_default_para_init(&rw_timing_struct, &w_timing_struct);
  rw_timing_struct.subbank = XMC_BANK1_NOR_SRAM1;
  rw_timing_struct.write_timing_enable = XMC_WRITE_TIMING_ENABLE;
  rw_timing_struct.addr_setup_time = 0x5;                //0x2;
  rw_timing_struct.addr_hold_time = 0x5;                //0x0;
  rw_timing_struct.data_setup_time = 0xc;
  rw_timing_struct.bus_latency_time = 0x5;                //0x0;
  rw_timing_struct.clk_psc = 0x0;
  rw_timing_struct.data_latency_time = 0x0;
  rw_timing_struct.mode = XMC_ACCESS_MODE_A;
  w_timing_struct.subbank = XMC_BANK1_NOR_SRAM1;
  w_timing_struct.write_timing_enable = XMC_WRITE_TIMING_ENABLE;
  w_timing_struct.addr_setup_time = 0x2;
  w_timing_struct.addr_hold_time = 0x0;
  w_timing_struct.data_setup_time = 0xc;
  w_timing_struct.bus_latency_time = 0x0;
  w_timing_struct.clk_psc = 0x0;
  w_timing_struct.data_latency_time = 0x0;
  w_timing_struct.mode = XMC_ACCESS_MODE_A;
  xmc_nor_sram_timing_config(&rw_timing_struct, &w_timing_struct);

  /* bus turnaround phase for consecutive read duration and consecutive write duration */
  xmc_ext_timing_config(XMC_BANK1_NOR_SRAM1, 0x08, 0x08);
翻译
搜索
复制

网友A:
AT是雅特力的单片机吧他们家有代码生成工具的,可以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是雅特力的单片机吧他们家有代码生成工具的,可以用一下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2025-08-07):
是啊老哥用标准库搞到啥时候,过几天又忘记了,直接IDE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