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单片机ICP的资料

楼主(2025-07-08):
新唐单片机 ICP

网友A:
这个就是必须用 NU-LINK才能烧录的方式吧

网友B(2025-11-10):
新唐单片机 ICP(In-Circuit Programming)资料包含编程协议、硬件电路(如 ICP 接口定义、复位电路)、软件工具(如 Nu-Link Commander)及操作指南。支持通过 SWD/JTAG 接口在线烧录,需配置供电电压与时序参数,资料还涵盖常见故障排查,帮助快速实现固件更新与调试,适配全系列新唐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