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4 STM32CubeMX GPIO

楼主(2025-07-09):
GPIO输入
STM32CubeMX配置
1. 将引脚设置为GPIO_Input

2. 在System Core中设置GPIO的模式

No pull-up and no pull-down 不确定引脚保持的电平,可能引入噪声
Pull-up 引脚保持高电平
Pull-down 引脚保持低电平

3. User Label 可以定义宏

程序编写
GPIO_PinState HAL_GPIO_Read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输出
STM32CubeMX配置
1. 输出模式下,上拉电阻通常不需要,除非外部电路默认需要高电平。如果实际电路已有外部上拉/下拉,可配置为No pull-up and no pull-down

2. 输出速度选择:

Low:适合低速信号(如LED、按键扫描),可降低功耗和噪声。
High:适合高速通信(如USART、SPI)。
程序编写
和GPIO输入类似,使用函数

参考:

嵌入式-STM32-GPIO输出和输入的HAL库函数_hal库提供了gpio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函数时什么?-CSDN博客

电平输出HAL函数,返回空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GPIO_PinState pinstate);

GPIOX代表目标引脚的端口号,例如GPIOB。
GPIO_Pin代表目标引脚的引脚号,例如GPIO_Pin_5。
pinstate代表当前引脚的高低电平,高电平(GPIO_PIN_SET)、低电平(GPIO_PIN_RESET)。

电平翻转HAL函数,返回空

HA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JX_wantAC/article/details/149052057

网友A:
STM32CubeMX GPIO配置基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