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轻触按钮和发光二极管的电路设计

楼主(2025-07-11):
按一下按键,一个照明用的LED就会亮起来,再按一下按键,这个LED就会灭了。而且这个按键没有自锁功能,是一个普通的轻触按键。换一种说法就是,在没有单片机的情况,用一个轻触按键来控制LED的亮灭。这个电路的难点是轻触按键按下是接通的状态,松开是断开的状态,所以每次按一下轻触按键,最后的状态都是断开的,如果考虑把轻触按键串在电路中来控制LED的长亮是不可能的。不像自锁按键第一次按下去松开后是接通状态,第二次按下去松开后是断开状态,因此,自锁按键在没有单片机的情况,串接在电路中是可以实现LED的长亮和长灭的。

这个电路主要用一颗D触发器芯片来搭建成一个T触发器来控制三极管的通断,实现LED的长亮和长灭。
从D触发器的规格书里,可以知道这个D触发器是上升沿触发。所以电路上把按键接在电源和CK脚之间,地和CK脚之间接一个电阻。这样每次按一下按键都能产生一个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上升沿,从而触发T触发器输出状态反转。
电路打样回来后,进行方案验证。
第一次按轻触按键时,LED保持长亮。

网友A:
看来现在都喜欢用104做滤波了,比软件消除震荡效果好太多。

网友B(2025-09-14):
轻触按钮和 LED 电路设计核心是简单可靠。LED 需串联限流电阻(按电源电压算,如 5V 配 1kΩ)防烧毁,阳极接 MCU 引脚或电源,阴极接地;轻触按钮常接 “上拉电阻”(10kΩ),一端接电源,一端接 MCU 引脚与按钮,按钮另一端接地。按下按钮时引脚拉低,MCU 检测电平变化,可联动控制 LED 亮灭。

网友C:
轻触按钮和 LED 电路设计核心是保证功能与器件安全,需分别处理信号输入和电流控制。
🔧 核心设计要点
轻触按钮:需加 10kΩ 上下拉电阻防电平浮动,按下时稳定输出高低电平;若接 MCU IO,建议配置 IO 为输入模式。
LED 电路:必须串联 1kΩ 左右限流电阻,避免电流过大烧毁;阳极接高电平、阴极接 IO(灌电流)或反之(拉电流),需匹配 MCU IO 驱动能力。

网友D:
轻触按钮电路需防误触:按钮两端并联 100nF 电容防抖,一端接 MCU 引脚(设为上拉输入)、另一端接地,按下时引脚拉低触发信号。发光二极管(LED)电路需限流:LED 正极串 1k-2kΩ 电阻,再接 MCU IO 口(推挽输出)或电源,负极接地;IO 口输出高电平时 LED 点亮,也可反向设计(IO 口低电平点亮),确保电流 10-20mA,避免 LED 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