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B0 HAL库中关于DMA的注意事项以及DCMI调试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5-07-10):
先总结总结问题
问题1:MX_DCMI_Init();放到  MX_DMA_Init();后

问题2:DMA缓存缓存要放到SRAM中__align(32) uint32_t buffer[65535] __attribute((at(0X24040000)));

问题3:IO复用问题,DCMI数据口可以复用到其他IO口,要注意配置

问题4:摄像头时钟配置,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过快采集不过来,过慢JPEG会传一半停止

问题5:上位机字节序,JPG由FF D8开头,FF D9结尾

解决上面5个问题,STM32H7 DCMI就可以轻松使用

由于需要用到摄像头,用IO驱动的话会比较慢,这里使用的STM32H7B0中的DCMI接口,由于DMA用的比较少,在这里卡了3天,期间各种测试,从硬件到软件,接用IO读OV2640,可以读到数据,确定硬件没有问题,DCMI的DMA一直进错误中断Transfer Error Interrupt management

网上说是内存地址问题,DMA不能访问直接访问DTCM,也改成SRAM了,也会进入错误中断

DMA1等都不能访问DTCM

最终发现把    MX_DCMI_Init();放到  MX_DMA_Init();即可正常传输数据

Several peripheral DMA handle pointers point to the same DMA handle.
     Be aware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annel to perform all the requested DMAs.干扰项,删掉就行不用管,我开始还以为这里需要配置什么东西,就保留最上边一行

删完就像这样就可以

缓存放到SRAM放到中

__align(32) uint32_t buffer[65535] __attribute((at(0X24040000)));

开启缓存对于DCMI没有影响,开不开都可以正常运行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SCB_EnableICache();//使能I-Cache
  SCB_EnableDCache();//使能D-Cache
    SCB->CACR|=1<<2;   //强制D-Cache透写,如不开启,实际使用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
}

启动采集代码

void StartOV2640()
{
                int i =0;
                __HAL_DCMI_ENABLE_IT(&hdcmi, DCMI_IER_FRAME_IE);                                                       //使用帧中断
    memset(buffer, 0, 65535);                                                                                //把接收BUF清空
    HAL_DCMI_Start_DMA(&hdcmi, DCMI_MODE_SNAPSHOT, (uint32_t)buffer, 65535);         //启动拍照
}

void HAL_DCMI_FrameEventCallback(DCMI_HandleTypeDef *hdcmi)
{
          int i =0;
          HAL_DCMI_Suspend(hdcmi); // 拍照完成,挂起 DCMI
          HAL_DCMI_Stop(hdcmi);    // 拍照完成,停止 DMA传输
    int pictureLength = 65535;
    while (pictureLength > 0)     //循环计算出接收的JPEG的大小
    {
        if (buffer[pictureLength - 1] != 0x00000000)
        {
          break;
        }
        pictureLength--;
    }
                jpeglen = pictureLength * 4;
                getPicture = 1;
}

配置IO也要注意一下D0,D1,D3可以复用到其他IO,一定不要弄错,配置完要对着IO检查一遍,频率使用也很重要,我这里用到的频率如下

单片机主频280M

摄像头主频8M

摄像头分频配置

SCCB_WR_Reg(0XFF,0X00);

SCCB_WR_Reg(0XD3,0XF);

SCCB_WR_Reg(0XFF,0X01);

SCCB_WR_Reg(0X11,0X7);

开启中断

DMA配置,不要修改

NVIC给个优先级

摄像头时钟,这个可以自由发挥,和摄像头分频配置一起可以有多重组合

样张

上位机软件用C#写的,关键部分代码

private const int count = 200 * 1024;
private byte[] buffer = new byte[count];
private int offset = 0;
private int length = 0;
private bool isData = false;
public void DataCallBack(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try
    {
        if (isData==false)
        {
            var data = _serialPort.ReadLine();
            if (!string.IsNullOrEmpty(data) && data.Length > 0)
            {
                if(data.IndexOf("jpeg data size:")>=0)
                {
                    var lengthStr = data.Split(':');
                    if(lengthStr != null && lengthStr.Length>1)
                    {
                        length = int.Parse(lengthStr[1]);
                        if (length > count)
                        {

                        }
                        else
                        {
                            isData = true;
                        }
                    }
                    Console.WriteLine(data);
                }
                else
                {
                    Console.WriteLine(data);
                }
            }
        }
        else
        {
            int thisLength = _serialPort.Read(buffer, offset, length - offset);
            offset = offset + thisLength;
            if(offset >= length)
            {
                Console.WriteLine($"接收完一张图片,offset:{offset},length:{length}");
                string path = Directory.GetCurrentDirectory();
                DirectoryCheak(path + "\\out\\");
                bool ispictrue = false;
                if (false)//bmp
                {
                    //bmp
                    if (false)
                    {
                        //RGB888
                        System.Drawing.Bitmap formBitmap = new System.Drawing.Bitmap(96, 96);
                        for (int i = 0; i < 96; i++)
                        {
                            for (int j = 0; j < 96; j++)
                            {
                                formBitmap.SetPixel(i, j, System.Drawing.Color.FromArgb(buffer[i * j + j], buffer[i * j + j + 1], buffer[i * j + j + 2]));
                            }
                        }
                        formBitmap.Save(path + "\\out\\" + DateTime.Now.ToString("yyyyMMdd-HHmmss.fff") + ".bmp");
                    }
                    else
                    {
                        //RGB565
                        List<UInt16> data = new List<UInt16>();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2)
                        {
                            UInt16 thisData = (UInt16)((buffer << 8) | buffer[i + 1]); ;
                            data.Add(thisData);
                        }
                        System.Drawing.Bitmap formBitmap = new System.Drawing.Bitmap(96, 96);
                        for (int i = 0; i < 96; i++)
                        {
                            for (int j = 0; j < 96; j++)
                            {
                                byte red = (byte)((data[i * j + j] >> 11) << 3); //5位 移动3位
                                byte green = (byte)(((data[i * j + j] << 5) >> 10) << 2); //6位 移动2位
                                byte blue = (byte)(((data[i * j + j] << 11) >> 11) << 3); //5位 移动3位
                                formBitmap.SetPixel(i, j, System.Drawing.Color.FromArgb(red, green, blue));
                            }
                        }
                        formBitmap.Save(path + "\\out\\" + DateTime.Now.ToString("yyyyMMdd-HHmmss.fff") + ".bmp");
                    }
                }
                else
                {
                    List<byte> data = new List<byte>();
                    for (int i = 1; i < length; i++)
                    {
                        //Console.WriteLine($"i:{i},length:{length}");
                        if (ispictrue == true)
                        {
                            data.Add(buffer);
                        }
                        else if ((buffer[i - 1] == 0xFF) && (buffer == 0xd8))
                        {
                            ispictrue = true;
                            data.Add(buffer[i - 1]);
                            data.Add(buffer);
                        }
                        //if((buffer[i - 1] == 0xFF) && (buffer == 0xd9))
                        //{
                        //    data.Add(buffer[i - 1]);
                        //    data.Add(buffer);
                        //    ispictrue = false;
                        //    break;
                        //}
                    }
                    WriteFileUsingBinaryWriter(path + "\\out\\", DateTime.Now.ToString("yyyyMMdd-HHmmss.fff") + ".jpg", data.ToArray(), data.Count());
                }
                offset = 0;
                length = 0;
                isData = false;

            }
        }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串口解析出错" + ex.ToString());
    }
}

public void WriteFileUsingBinaryWriter(string path,string fileName,byte[] data,int length)
{
    var outputStream = File.Create(path + fileName);
    using (var writer = new BinaryWriter(outputStream))
    {
        writer.Write(data, 0, length);
    }
}

/// <summary>
/// 效验文件夹,没有就创建
/// </summary>
private void DirectoryCheak(string path)
{
    if (false == System.IO.Directory.Exists(path))
    {
        System.IO.Directory.CreateDirectory(path);
    }
}

private void OpenSerialPort_Click(object sender, RoutedEventArgs e)
{
    try
    {
        _serialPort = new SerialPort();

        _serialPort.PortName = SerialPort.Text;
        _serialPort.BaudRate = int.Parse(SerialBaudRate.Text);
        _serialPort.Parity = Parity.None;
        _serialPort.DataBits = 8;
        _serialPort.StopBits = StopBits.One;
        _serialPort.ReadTimeout = 10000;//单位毫秒
        _serialPort.WriteTimeout = 10000;//单位毫秒

        //设置串口字节接收缓冲值,通常为1
        //获得接收后,触发事件处理
        _serialPort.ReceivedBytesThreshold = 1;
        _serialPort.DataReceived +=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DataCallBack);

        _serialPort.Open();//Console.WriteLine(serialPort.IsOpen.ToString());
        OpenSerialPort.IsEnabled = false;
        CloseSerialPort.IsEnabled = true;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串口打开失败" + ex.ToString());
        //System.Environment.Exit(0);//退出应用程序
    }
}

private void CloseSerialPort_Click(object sender, RoutedEventArgs e)
{
    try
    {
        if (_serialPort.IsOpen == true)
        {
            _serialPort.Close();
            OpenSerialPort.IsEnabled = true;
            CloseSerialPort.IsEnabled = false;
        }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串口关闭失败" + ex.ToString());
        System.Environment.Exit(0);//退出应用程序
    }
}

单片机关键部分代码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dcmi.c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DCMI instances.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2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dcmi.h"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__align(32) uint32_t buffer[65535] __attribute((at(0X24040000)));

unsigned char getPicture = 0;
unsigned int jpeglen = 0;
//unsigned int recvOk = 0;

/* USER CODE END 0 */

DCMI_HandleTypeDef hdcmi;
DMA_HandleTypeDef hdma_dcmi_pssi;

/* DCMI init function */
void MX_DCMI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DCMI_Init 0 */

  /* USER CODE END DCMI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DCMI_Init 1 */

  /* USER CODE END DCMI_Init 1 */
  hdcmi.Instance = DCMI;
  hdcmi.Init.SynchroMode = DCMI_SYNCHRO_HARDWARE;
  hdcmi.Init.PCKPolarity = DCMI_PCKPOLARITY_RISING;
  hdcmi.Init.VSPolarity = DCMI_VSPOLARITY_LOW;
  hdcmi.Init.HSPolarity = DCMI_HSPOLARITY_LOW;
  hdcmi.Init.CaptureRate = DCMI_CR_ALL_FRAME;
  hdcmi.Init.ExtendedDataMode = DCMI_EXTEND_DATA_8B;
  hdcmi.Init.JPEGMode = DCMI_JPEG_ENABLE;
  hdcmi.Init.ByteSelectMode = DCMI_BSM_ALL;
  hdcmi.Init.ByteSelectStart = DCMI_OEBS_ODD;
  hdcmi.Init.LineSelectMode = DCMI_LSM_ALL;
  hdcmi.Init.LineSelectStart = DCMI_OELS_ODD;
  if (HAL_DCMI_Init(&hdcmi)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DCMI_Init 2 */
        //printf("MX_DCMI_Init ok\r\n");
  /* USER CODE END DCMI_Init 2 */

}

void HAL_DCMI_MspInit(DCMI_HandleTypeDef* dcmi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dcmiHandle->Instance==DCMI)
  {
  /* USER CODE BEGIN DCMI_MspInit 0 */
         //printf("if(dcmiHandle->Instance==DCMI)\r\n");
  /* USER CODE END DCMI_MspInit 0 */
    /* DCMI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CMI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CMI GPIO Configuration
    PE4     ------> DCMI_D4
    PE5     ------> DCMI_D6
    PE6     ------> DCMI_D7
    PA4     ------> DCMI_HSYNC
    PA6     ------> DCMI_PIXCLK
    PB13     ------> DCMI_D2
    PA9     ------> DCMI_D0
    PA10     ------> DCMI_D1
    PD3     ------> DCMI_D5
    PB7     ------> DCMI_VSYNC
    PE1     ------> DCMI_D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3_DCMI;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6|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3_DCMI;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3_DCMI;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3_DCMI;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DCMI DMA Init */
    /* DCMI_PSSI Init */
    hdma_dcmi_pssi.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_dcmi_pssi.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DCMI_PSSI;
    hdma_dcmi_pssi.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dcmi_pssi.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dcmi_pssi.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dcmi_pssi.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dcmi_pssi.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dcmi_pssi.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dcmi_pssi.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hdma_dcmi_pssi.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hdma_dcmi_pssi.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HALFFULL;
    hdma_dcmi_pssi.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hdma_dcmi_pssi.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if (HAL_DMA_Init(&hdma_dcmi_pssi)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everal peripheral DMA handle pointers point to the same DMA handle.
     Be aware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annel to perform all the requested DMAs. */
    __HAL_LINKDMA(dcmiHandle,DMA_Handle,hdma_dcmi_pssi);

    /* DCMI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DCMI_PSSI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DCMI_PSSI_IRQn);
  /* USER CODE BEGIN DCMI_MspInit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4,GPIO_PIN_RESET);
                //printf("HAL_DCMI_MspInit ok\r\n");
  /* USER CODE END DCMI_MspInit 1 */
  }
}

void HAL_DCMI_MspDeInit(DCMI_HandleTypeDef* dcmiHandle)
{

  if(dcmiHandle->Instance==DCMI)
  {
  /* USER CODE BEGIN DCMI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DCMI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DCMI_CLK_DISABLE();

    /**DCMI GPIO Configuration
    PE4     ------> DCMI_D4
    PE5     ------> DCMI_D6
    PE6     ------> DCMI_D7
    PA4     ------> DCMI_HSYNC
    PA6     ------> DCMI_PIXCLK
    PB13     ------> DCMI_D2
    PA9     ------> DCMI_D0
    PA10     ------> DCMI_D1
    PD3     ------> DCMI_D5
    PB7     ------> DCMI_VSYNC
    PE1     ------> DCMI_D3
    */
    HAL_GPIO_DeInit(GPIOE,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1);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4|GPIO_PIN_6|GPIO_PIN_9|GPIO_PIN_10);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13|GPIO_PIN_7);

    HAL_GPIO_DeInit(GPIOD, GPIO_PIN_3);

    /* DCMI DMA DeInit */
    HAL_DMA_DeInit(dcmiHandle->DMA_Handle);

    /* DCMI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DCMI_PSSI_IRQn);
  /* USER CODE BEGIN DCMI_MspDeInit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4,GPIO_PIN_RESET);
          printf("HAL_DCMI_MspDeInit ok\r\n");
  /* USER CODE END DCMI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void StartOV2640()
{
                int i =0;
                __HAL_DCMI_ENABLE_IT(&hdcmi, DCMI_IER_FRAME_IE);                                                       //使用帧中断
    memset(buffer, 0, 65535);                                                                                //把接收BUF清空
    HAL_DCMI_Start_DMA(&hdcmi, DCMI_MODE_SNAPSHOT, (uint32_t)buffer, 65535);         //启动拍照
}

void HAL_DCMI_FrameEventCallback(DCMI_HandleTypeDef *hdcmi)
{
          int i =0;
          HAL_DCMI_Suspend(hdcmi); // 拍照完成,挂起 DCMI
          HAL_DCMI_Stop(hdcmi);    // 拍照完成,停止 DMA传输
    int pictureLength = 65535;
    while (pictureLength > 0)     //循环计算出接收的JPEG的大小
    {
        if (buffer[pictureLength - 1] != 0x00000000)
        {
          break;
        }
        pictureLength--;
    }
                jpeglen = pictureLength * 4;
                getPicture = 1;
}
/* USER CODE END 1 */

单片机代码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2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dcmi.h"
#include "dma.h"
#include "rt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v2640.h"
#include "ov5640.h"
#include <string.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define OV2640_JPEG_WIDTH         1600        //JPEG拍照的宽度
#define OV2640_JPEG_HEIGHT 1200                //JPEG拍照的高度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1->TDR = ch;
                while(!(USART1->ISR& USART_ISR_TXE_TXFNF_Msk))
                {;}
                 return ch;
}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SCB_EnableICache();//使能I-Cache
  SCB_EnableDCache();//使能D-Cache
        SCB->CACR|=1<<2;   //强制D-Cache透写,如不开启,实际使用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
}

void Send(uint8_t *pData)
{
        uint32_t i = 0;
        printf("jpeg data size:%d\r\n",jpeglen);//串口打印JPEG文件大小
        HAL_Delay(1000);
        for(i = 0;i < jpeglen;i++)
        {
                //printf("%02x\t",pData);
                printf("%c",pData);
        }
        HAL_Delay(1000);
        printf("\r\n");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index = 1;
        //CPU_CACHE_Enable();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HAL_Delay(5000);
        //__enable_irq();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RTC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DMA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Delay(100);
        MX_DCMI_Ini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7,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6,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        HAL_DCMI_DeInit(&hdcmi);
//  PY_DCMI_Full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printf("OV2640 初始化!cam:%d\r\n",index);
                while(OV2640_Init(index))
                {
                        printf("OV2640 错误!cam:%d\r\n",index);
                }
                printf("OV2640 成功!cam:%d\r\n",index);
                HAL_Delay(1000);
                if(1)
                {
                        OV2640_JPEG_Mode();        //切换为JPEG模式
                        printf("切换为JPEG模式 !\r\n");
                        OV2640_OutSize_Set(OV2640_JPEG_WIDTH,OV2640_JPEG_HEIGHT);
                        printf("设置图像大小 !\r\n");
                        SCCB_WR_Reg(0XFF,0X00);
                        SCCB_WR_Reg(0XD3,0X10);
                        SCCB_WR_Reg(0XFF,0X01);
                        SCCB_WR_Reg(0X11,0X8);
                }
                if(0)
                {
                        OV2640_RGB565_Mode();                        //RGB565模式
                        printf("RGB565模式 !\r\n");
                        OV2640_OutSize_Set(OV2640_JPEG_WIDTH,OV2640_JPEG_HEIGHT);
                        printf("设置图像大小 !\r\n");
                        SCCB_WR_Reg(0XFF,0X00);
                        SCCB_WR_Reg(0XD3,0X12);        //设置PCLK分频
                        SCCB_WR_Reg(0XFF,0X01);
                        SCCB_WR_Reg(0X11,0X1);        //设置CLK分频
                }
                printf("开始工作\r\n");
                HAL_Delay(100);
                //Get_Photo();
                //DCMI_Start();
                StartOV2640();
                HAL_Delay(1000);
                while(1)
                {
                        if(getPicture==1)
                        {
                                Send((uint8_t *)buffer);
                                break;
                        }
                        else
                        {
                                //printf("adc start\r\n");
                                //GetValue();
                                //printf("adc end\r\n");
                                HAL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4,GPIO_PIN_RESET);
                        }
                        //printf("jpeg haven't finished\r\n");
                }
                if(index>3)
                {
                        index = 1;
                }
                else
                {
                        index++;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LDO_SUPPLY);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0);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Macro to configure the PLL clock source
  */
  __HAL_RCC_PLL_PLLSOURCE_CONFIG(RCC_PLLSOURCE_HSI);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L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3;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1, RCC_MCO1SOURCE_HSI, RCC_MCODIV_8);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printf("Error_Handler\r\n");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HAL_Delay(1000);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g313105910/article/details/126894008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