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嵌入式开发时序图全解析

楼主(2025-07-09):
一、时序图基本概念
时序图描述硬件系统中信号随时间变化的逻辑关系,用于分析信号传输、同步和交互。在FPGA、ASIC或嵌入式系统设计中,时序图是验证功能正确性的关键工具。

时序图的电平来自哪里?
时序图中的电平和波形数据来源通常来自具体的硬件文档,例如:

芯片数据手册:会详细说明芯片各个引脚的时序特性,包括输入输出信号的时序要求和状态变化。例如,某个信号线的电平如何随着时钟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协议规范:如I2C、SPI等通信协议中,时序图中电平的变化是由协议规范定义的。每种通信协议对信号的电平、时序、传输速率等都有明确规定。
时序图的电平变化不仅与芯片本身的电气特性相关,还与外部设备、环境因素以及电路的工作状态密切相关。

二、时序图核心元素
时序图的核心就是时间和电平的变化关系。时间从左到右,电平只有高低,通常用0和1来表示。时序图能帮助我们理解电路中各个信号的变化,以及它们在不同时间点的状态。通过时序图,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数字电路的时序特性,比如信号的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变化趋势和变化之间的关系

信号线:横轴表示时间,纵轴列出参与交互的信号(如时钟CLK、数据线DATA、控制信号EN等)。
时间箭头:标注关键时间点(如上升沿、下降沿、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状态变化:用高低电平、脉冲或虚线表示信号跳变或无效状态。
示例:

三、时序图绘制步骤
确定时钟基准
以系统主时钟(CLK)为参考,标注周期和边沿(上升沿/下降沿触发)。

标注信号关系

输入信号:在时钟有效边沿前需稳定(建立时间t_setup)。
输出信号:在时钟边沿后延迟一定时间(传输延迟t_pd)。
验证时序约束
检查建立时间(t_setup)和保持时间(t_hold)是否满足硬件要求。公式:
[
t_{cycle} \geq t_{setup} + t_{hold} + t_{pd}
]

四、时序图分析技巧
对于大多数时序图,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几个技巧,帮助我们正确解读图中的信息:

从上到下:图中的每一条波形线通常代表不同的信号通道或设备端口。例如,I2C通信中的SCL和SDA,SPI通信中的MOSI和MISO,GPIO控制线等。通过上下的排列,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信号在不同时间点的状态。
从左到右:时间是时序图的核心,因此图从左到右表示时间的推进。在分析时,需要关注信号随时间的变化,电平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行为。
如果时序图有时间刻度(如0s、1s等),我们可以用它来准确判断各电平的持续时间。若无时间刻度,则不需要关心具体的时间值,只需关注电平的持续或变化模式。对于多条波形的时序图,建议观察不同信号之间的关系,识别出主从关系或者同步与异步的信号变化模式。

1、数字电路的逻辑关系
数字电路中只有0和1,分别表示低电平和高电平。时序图通过高低电平的变化,来表达电路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逻辑状态。举个例子,假设某条信号线的时序图如下:

0S:电平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0S-1S:电平为高电平持续1S
1S:电平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1S-2S:电平为低电平并持续1S
2、单个波形的时序图怎么看?
时间长度:时序图中通常会标出每个电平状态的持续时间。若没有标注,说明我们只关心电平的高低,不需要精确计算时间。
电平变化:电平从某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时,有一定的过渡时间。例如,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过渡可能不会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会有一个过渡区域(通常用斜线或其他符号表示)。
物理变化:实际电平变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非瞬间变化。时序图中的斜线和竖线表示电平的过渡或稳定状态,通常没有特别标注时,它们的含义是一样的,代表着电平从一个状态平滑过渡到另一个状态。
案例一:考虑时间会标出时间长度,如果不标注时间长度,则不需要考虑时间

案例二:电平从某个电平到某个电平之间变换所耗费的时间,以下表示的是电平之间的过渡

五、 时序图分析示例
1、I2C通信时序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同步、多主从结构的串行通信总线协议,其时序图包含以下关键信号和阶段:

SDA(串行数据线)与SCL(串行时钟线)

SDA和SCL均为开漏输出,需外接上拉电阻。
数据在SCL高电平时稳定,低电平时允许变化。
起始条件(START)
主设备拉低SDA时SCL为高电平,标志传输开始。

停止条件(STOP)
主设备释放SDA(变高)时SCL为高电平,标志传输结束。

数据传输
每个时钟周期传输1位数据,MSB优先。
数据字节后跟随ACK/NACK位(第9个时钟脉冲)。

重复起始条件(Repeated START)
主设备在不释放总线的情况下发起新传输。

I2C时序关键参数

典型时序图示例

分析案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15181569/article/details/148898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