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使用电桥测量变压器绕组疑问

楼主(2025-07-08):
各位坛友好,请教大家如下问题:使用电桥测量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的主绕组时,一般选用多少频率?这个绕组的大致电感量是多少?如果主绕组出现匝间短路故障的话,那么电感量会出现什么变化?谢谢!

楼主:
@tyw 请前辈指点迷津。

LCR电桥的测试频率如何选择?

测量条件参考:
元件规格 测量频率 测量方式 备注
电容<200pF >100KHz 并联
电容≥1μF(非电解电容) 100Hz 并联
电容≥1μF(电解电容) 100Hz 串联 另加直流偏置,比如1V
电感<100nH >100KHz 串联 视情况加直流偏置
电感≥1H 100Hz 并联 测量电平AC要低,如低至50mV。
电阻<100Ω 1kHz 串联
电阻≥10KΩ 1KHz 并联
其他元器件测试选用一般测试条件进行测试:电平AC选取1V,频率选取1KHz,使用自动测量模式。

    tyw 注

网友A:
电感量 是根据你设计值来参考

谢谢坛友,如果绕组出现匝间短路故障,那么测量的电感量会比正常值偏小吗?

网友B:
匝间短路会使电感量大幅度降低,具体没用过电桥无实际经验。推测有的匝间短路是电压高的时候才会发生,如果是这种情况,电桥测不出来。

谢谢,改天有机会我会实际对比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