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使用12.5pF晶振时不起振,但去掉匹配电容后正常

楼主(2025-07-08):
STM32F1使用12.5pF晶振时不起振,但去掉匹配电容后正常。

网友A:
与电容有关系?理论上不应该的

网友B(2025-08-08):
这是选的晶振封装不对或负性阻抗不满足

网友C:
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D:
晶振的负载电容 需与外部匹配电容 形成谐振回路,若匹配不当会导致不起振或频率偏移。

网友E:
优化布线减少寄生电容

网友F:
PCB布局不合理会引入额外杂散电容,影响晶振起振。

网友G:
建议匹配电容值应为晶振负载电容的两倍

网友H:
匹配电容的精度应足够高,建议使用NPO/COG类型的电容。

网友I:
选择驱动能力更强的晶振

网友J:
晶振下方未铺地或未使用隔离区,易受噪声干扰,降低起振可靠性

网友E:
晶振的频率稳定性受温度、电源电压等因素影响,需考虑这些因素对晶振性能的影响。

网友K:
部分晶振对负载电容敏感

网友L:
超出晶振的驱动能力

网友M:
仅依赖PCB杂散电容  和晶振内部电容,可能偶然接近晶振的启动条件

网友N:
并联1MΩ电阻

网友O:
晶振可能对匹配电容的值非常敏感

网友P:
晶振是系统时钟的基础,不起振会导致MCU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Q:
可能增加杂散电容

网友R:
在无源晶振电路中并联1MΩ电阻可改善起振条件,尤其在低驱动能力晶振中

网友L:
在调整匹配电容时,避免过度补偿,以免导致晶振频率偏移。

网友M:
若电路板布线较长、晶振离 MCU 引脚过远,或周围有大面积 GND 铜皮

网友C:
PCB板上的走线、焊盘和其他元件都会引入寄生电容

网友S:
缩短晶振与STM32的引脚距离,减少杂散电容

网友T:
将晶振靠近MCU的晶振引脚放置

网友U:
晶振的外壳是否接地也可能影响其起振。

网友V:
晶振的负载电容与实际匹配电容不匹配,可能导致晶振无法起振。

网友W:
计算匹配电容

网友X:
在晶振两端并联一个高阻值的电阻

网友Y:
焊接时间和焊锡量可能会影响晶振的性能。

网友Z(2025-11-03):
建议匹配电容的精度应足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