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未等待HSE稳定直接切换系统时钟导致系统崩溃

楼主(2025-07-09):
STM32F1未等待HSE稳定直接切换系统时钟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A:
切换到HSE前一定要检查HSERDY标志,否则时钟还没稳就切,系统容易挂掉。

网友B:
STM32的参考手册明确要求要等HSERDY=1再改SW位,不能图快。

网友C:
你是在手动配置RCC还是用CubeMX?Cube生成的代码默认会等待HSE稳定。

网友D:
可以加个简单的while循环判断 RCC->CR & RCC_CR_HSERDY 再切换。

网友E:
如果系统一启动就崩溃,估计你写死了HSE作为SYSCLK,没加判断分支。

网友F:
尝试加个超时保护,避免晶振异常时死等或乱跳主频。

网友G:
ST官方库里 HAL_RCC_OscConfig 会自动帮你处理这个ready判断,建议用它。

网友H:
如果HSE不稳,系统频繁重启,你可以暂时先用HSI启动后再软切HSE。

网友I:
有些开发板HSE晶振质量不高,冷启动时容易起振失败,一定要加稳定判断。

网友J:
如果用FreeRTOS,那这个切换过程更要小心,不能在任务调度前就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