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SE波形正常但无法启动

楼主(2025-07-10):
#21ic问答# HSE波形正常但无法启动怎么办?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HSE波形是有但启动不了,后来发现是晶振启动电流设置太小,改一下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B:
你确认 HSE 是真的工作了吗?有时候示波器能看到波形,但幅值不足或起振不稳定也不算启动成功。

网友C:
看一下RCC_CR寄存器的HSERDY标志位有没有置位,如果没有,说明内部还是没判定它启动成功。

网友D:
有可能是电容配值不合适,我换了几组负载电容才把HSE搞稳定,特别是8MHz这种常用晶振。

网友E:
STM32F1对晶振启动时间有个最大等待值,超过就放弃启动了,可以试试延长初始化等待时间。

网友F:
如果是用外部时钟输入模式(bypass),别忘了要关闭外部晶振使能位,只开bypass才行。

网友G:
也可能是代码里没有正确切到HSE,有时候默认跑在HSI上了,看似HSE在动,其实没被用上。

网友H:
我建议你在启动代码里打印当前系统时钟频率,确认到底切换成了HSE还是还在跑内部RC。

网友I:
也有可能是主频设置超了,比如PLL配错了倍频比,导致系统不稳定看上去像是HSE挂了。

网友J:
最直接的办法是在 SystemClock_Config() 里慢一点切换,多做几个状态判断,别一上来就用。

网友K:
晶振就是心脏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