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U82110YG 麦克风输入信号噪声过大,如何优化?

楼主(2025-07-09):
NAU82110YG 麦克风输入信号噪声过大,如何优化?

网友A:
硬件选型、电路设计、信号处理、环境控制四个层面进行优化

网友B:
检查一下麦克风的接地是否良好,不良的接地可能会导致噪声问题。

网友C:
应该的原理图没设计好吧。

网友C:
需要增加一个输入的运放,提供输入驱动能力。

网友D:
检查麦克风的供电是否稳定,不稳定的电源可能会导致噪声。

网友E:
可以从一下几个方向分析,检查电源滤波,优化 PCB 布局,加屏蔽层,选低噪运放,调整增益。

网友F(2025-08-22):
NAU82110YG 麦克风输入噪声过大可从三方面优化:1. 确保电源干净,加低 ESR 电容滤波;2. 缩短麦克风线缆,用屏蔽线并单端接地;3. 调整增益至合适值,避免过度放大引入噪声,同时检查 PCB 布局,远离高频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