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U82110YG 音频编解码器在音频输出有爆音或断续

楼主(2025-07-08):
NAU82110YG 音频编解码器在音频输出有爆音或断续。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供电不稳定或者信号干扰造成的。检查一下电源和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B(2025-08-07):
看一下音频解码芯片输出信号的波形是否有异常频率的噪声

网友C(2025-09-14):
NAU82110YG 音频编解码器出现音频输出爆音或断续,可能是驱动程序问题,需更新至最新版。也可能是硬件连接松动或线缆损坏,应检查并确保连接稳固。还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或不稳定,或者存在电磁干扰,可通过优化供电和隔离干扰源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