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JD 引脚未正确上拉

楼主(2025-07-11):
JD 引脚未正确上拉

网友A:
硬件未设计上拉电阻?

网友B:
可能是软件未启用内部上拉。

网友C:
上拉电阻阻值不合适?

网友D:
估计可能是引脚复用冲突导致的

网友E:
那看看有没有内置的,启用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F:
上拉电阻的值选对了吗?有时候电阻值太大或太小都会导致上拉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