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在嵌入式系统或实时操作系统开发中,中断服务程序未执行的表现

楼主(2025-07-08):
预期的中断事件(如外部引脚电平变化、定时器溢出、串口数据接收等)发生后,用户编写的中断处理函数未被调用。
通过调试器(如 J-Link、ST-Link)在 ISR 入口处设置的断点未被触发,说明处理器未跳转到该地址执行代码。
可能伴随现象:
中断标志位(如 EXTI->PR、TIMx->SR)被置位但未自动清除。
系统卡死或无响应(若中断是关键任务,如看门狗喂狗)。
其他依赖中断的功能异常(如通过中断触发的数据采集停止)。

网友A:
这可能是中断使能没有正确设置,或者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导致的。检查中断使能寄存器和优先级配置。

网友B:
这种情况通常是中断被禁用或者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导致的。检查中断使能和优先级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