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U8402的2Vrms输出能力在驱动高阻抗负载时如何避免失真?

楼主(2025-07-09):
NAU8402的2Vrms输出能力在驱动高阻抗负载时如何避免失真?

网友A:
使用NAU8402驱动高阻抗负载时,可以考虑增加输出级缓冲,这样可以减少失真。同时,确保电源电压足够高,以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

网友B(2025-08-23):
要避免 NAU8402 以 2Vrms 输出驱动高阻抗负载时的失真,可利用其低输出阻抗特性,按负载阻抗大于 10 倍输出阻抗原则匹配阻抗,并可加合适缓冲电路或调整增益来保障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