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C9D01 设置旋转方向,图像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5-07-08):
LCD, TF, FT, TFT, ma, AD
使用的是Arduino开发,tft_eSPI库,旋转90度,270度会出现屏幕上文字或者图像模糊,如果是颜色的话会出现两个屏幕色彩深浅不一,有大佬做过类似的设计吗,附上我的旋转函数的代码,只要不旋转就正常显示,屏幕是圆形的160 x160的G

rotation = m % 4;

  writecommand(TFT_MADCTL);
  switch (rotation) {
    case 0: // Portrait
      writedata(TFT_MAD_BGR);
      _width  = _init_width;
      _height = _init_height;
      break;
    case 1: // Landscape (Portrait + 90)
      writedata( TFT_MAD_MV | TFT_MAD_MX |TFT_MAD_ML | TFT_MAD_MY); //0xF7
      _width  = _init_height+10;
      _height = _init_width;
      break;
    case 2: // Inverter portrait
      writedata(TFT_MAD_MX | TFT_MAD_BGR | TFT_MAD_ML);
      _width  = _init_width;
      _height = _init_height;
      break;
    case 3: // Inverted landscape
      writedata(TFT_MAD_MV | TFT_MAD_BGR | TFT_MAD_ML);
      _width  = _init_height+10;
      _height = _init_width;
      break;
  }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找到解决办法了么,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屏幕坐标方向改为从右到左,用image2lcd取模图片扫描方向也改为从右到左显示的话就正常很清晰,反过来都改为从左到右就会模糊,另外试过用esp_new_jpeg直接解码图片后显示也会模糊,这时候屏坐标改为从右到左显示也会变清晰,只不过图片也镜像了

网友A:
测试发现是设置横屏后,奇数行偶数行互换了,比如发给30行绿色,31行红色,实际测试发现30行显示的红色,31行显示的绿色,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通过修改哪些初始化参数能解决这个问题